macbook A1278风扇狂转

楼主(2014-10-15):
A1278板号820-3115-a客户说进水。只是键盘不能用,到手测试和描述一样目测没有进水痕迹。定了个键盘,键盘到了换上进入系统显示突然风扇狂转马上按关机键还关不了机。拆机以为有什么排插没有插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一切正常。再次开机,吓傻了没有显示了!风扇还是狂转 ,都换过不知道多少MacBook键盘了这次倒霉大了。换了内存还是一样,电流跑0,6左右。下载图纸点位图测了几大供电都正常实在没办法了上论坛求助。

网友:
进水的先说清楚点,就会少很多麻烦啊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

网友:
哪儿的问题呀,分享一下吧谢谢哟

网友:
什么问题?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LZ不道德啊, 遇到问题来论坛,解决问题了不说说哪里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 说说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有问题就来问.解决了.不说原因
差评

网友:
是不是温控电路坏了

网友:
air换过键盘都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