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0不插屏能进系统,插屏到xpLOGO就跳电重启

楼主(2014-10-15):
V3500,965北桥集成显卡。之前客户说电池充不上电,后来不能进系统,电池插上用可调电源进系统,电流一直在很大幅度的跳,把电池拿了用可调电源每次到XP LOGO那就跳电重启,后来把屏拔了外接了个键盘,再开机就感觉进系统了(我用键盘快捷键关机的,所以确定进系统了),而且电流也没有再跳变了。开始怀疑充放电那一块的问题,换了个充放电芯片,问题依旧。。。然后又把屏高压条换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这样问题的,大家帮我想想思路。。。

网友:
北桥嫌疑大一点

网友:
屏,屏线,北桥,再加上充不了电,可能EC也有关

网友:
就是惠普V3000吧 集显的很少出问题的 没见过楼主修好美

网友:
这个问题都没有遇到过呀

网友:
加焊北桥,AMD的吗, 是就加焊

网友:
找北桥把

网友:
GM965 的北桥,,,我也怀疑北桥的,再旧板上拆了一个,想换上去试试的,客户不想修了,本子还放在这,等回收下来再搞!!!

网友:
北桥裸点的时候温度有点高,加焊过没反应,我也觉得北桥的可能大一些。。。EZ也换过了。。。

网友:
估计可能 是 北桥芯片挂了 , 值得就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