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4050卡logo

楼主(2014-10-15):
有时候开机不显,有时候显示了也卡在戴尔logo界面

网友A:
U出状况的可能性大查查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好简单的问题啊。说的也太简单了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出状况的可能性大查查是不是掉点了?

查到了,CPU电源管理芯片异常发疼,初步断定芯片烧了

网友:
确实是CPU这边的问题,电源管理芯片挂了

网友:
呵呵   以后遇到了  就直接杀了

网友:
恩  先易后难!!!!!

网友:
换CPU试下,不行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我修过也是CPU那里的供电芯片坏的  发烫

网友:
学习 这款机器 BIOS也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换CPU供电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 吱一声

网友:
同样的问题,可是管理不发烫。狠心换了还是那样……????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