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硬盘掉进泥塘里了,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4-10-15):
硬盘掉进泥塘里了,二三天后才拿出来.能修复吗?
硬盘

网友:
先换个电路版吧 毕竟腐蚀一定有的 盘嘛 估计密封性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清洗干净,打开硬盘外壳,看看盘片是否有污染,如果,被污染了,希望就渺茫了。

网友:
别想了,几小时就够把进气口的过滤网和活性炭等化光了,盘内必定全是泥浆,这种黄泥盘我打开过好几个了。

网友:
你还是开盘看看吧

网友:
估计够呛。

网友:
客户有个盘被水浸了,弄干了现在照样正常用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的,只要泥塘不太深, 问题不大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先洗干净,晾干后上电试试。

网友:
想保险点就开盘看看

网友(2014-11-17):
估计没问题吧 毕竟硬盘内部封闭的那么严实

网友:
肯定用不了,水从空气过滤孔进入,盘片污染。

网友:
我觉得还是开盘看看的好

网友:
这种盘基本报废了

网友(2014-12-18):
浸水太久了,估计难。

网友:
but thank you for sharing

网友:
我有一块进水的,换板之后修好了,刷了ROM可以了,不知道对你没有帮助

网友:
进水的盘磁头基本都烧掉了,修复机会不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