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无CPU供电

楼主(2014-10-15):
接一台DELL 1427 笔记本,可以开机,屏幕无显示,直接拆机,裸机开机电流0.22,心中暗喜,肯定是缺电压,给客户报价180,打发走客户,一测电压,CPU供电电压0V,一看供电芯片,ISL6262的,翻出图纸,先测isl6262的20脚VIN,1.7V,不会吧,这么容易就找到问题了,看来今天运气不错,一般标的VIN脚供电都是19V,看图纸,VIN是CPU B+ 过来的,中间有一个PL10的大电感,测大电感一边19V ,正要测另一边,冒火花,测电感,是好的,把电感取下来,下面生锈了,用小刀片刮干净,焊好,此机OK

网友A:
非常简单的问题适合新手看,大神些吻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简单的问题适合新手看,大神些吻喷

你这运气真不是盖的,VIN的问题啊,我怎么就是遇不到。

网友:
戴尔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常见?

网友:
细心加运气,哈哈

网友:
怎么会冒火花啊?

网友:
生锈了接触不好就要打火

网友:
细心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