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640点不亮

楼主(2014-10-15):
emachines d640点不亮 求大神
点不亮
Mac

网友:
这个宏基的好像是AMD的吧,是不是显卡坏掉?

网友:
好简单的求助 都不多给点信息

网友:
上电吗?电流是怎么跑的啊?

网友:
这个机器修得挺多的,一就是bios爱坏,二就是电池没电也不显,不装也会,三是北桥,修好了给我加分

网友:
电流定在1.1-13左右换CMOS电池,1.4-1.6刷BIOS

网友:
AMD的芯片组,北桥爱坏

网友:
AMD的北桥坏

网友:
还有就是换COMS电池 试试 这个是通病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