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闪~

楼主(2014-10-15):
LG的显示器 22的,不查屏线,背景灯能亮,插上之后,就开始闪~

用的可调电源,电流忽高忽低~真心求助啊

难道真的是屏坏了么~

网友:
最好用通用板点下屏 看看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好确定,不过说实话,这种屏坏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LG的屏有闪屏门的,不知道是工艺问题还是技术缺陷

网友:
用驱动板点下屏看看,确定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后级把电压拉低

网友:
驱动板坏了

网友:
闪的时候 屏幕图像正常不?

网友:
用点屏器吗,点了看一下

网友:
感觉是灯管 的问题

网友:
替换法,不然不好说

网友:
重点查逻辑板上的LVDS接头处的电容

网友:
LG的屏幕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