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770XE3 TA790XE3 问题

楼主(2014-10-15):
各位大神们,此板有无通病啊,手上一批此板,没一片能开机,请各位指教了。谢谢

网友A:
测过各供电正常没有呢?修板老找通病呀,不太好吧,我洗洗睡去咯

网友B:
能不能说清楚点  太模糊了

网友:
通病是赚钱的,楼主研究出来,再供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清楚点  太模糊了

在考我们呢,说一板型号,说不开机,就要说出故障点在那,工厂考试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过各供电正常没有呢?修板老找通病呀,不太好吧,我洗洗睡去咯

不如说还打值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先实实在在的修一块看看,如果是一批,那后面的问题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吧。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去查吧

网友:
手上也有一片

网友(2014-12-08):
兄弟,我也有一片,不触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