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主板 12V供电短路 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4-10-15):
主板不触发,短接黑绿线依然没有反应, 不插12V供电主板可以触发。    求高手们给个维修思路   先行谢过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问题呀,测一下那个管短路,这有什么难呀?难道.....................................

网友:
检查CPU供电MOS管是否击穿!

网友:
应该是场馆坏了

网友:
查CPU相关电路不就可以了

网友:
查CPU供电……

网友:
有稳压电源的可以烧机烧出来!     稳压电源正极接小12v ,负极接黑色线(地)       电压调到12v ,慢慢调电流,再去摸一摸!!!     要胆大心细

网友:
拿维修店去吧

网友:
慢慢拆12v MOS管

网友A:
测场管或者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B:
拿去找专业的修去吧

网友C:
这个好像没什么难的吧,MOS管和电源IC。。先打值。。。。那个不对拆那个。

网友D:
有可能上管击穿,打下对地数值看下

网友:
这属于:触发保护
具体如下
加小4Pin不触发(插上小4Pin诊断卡,触发后,诊断卡灯亮一下就瞬间熄灭,拔掉小4Pin,重插一下ATX就正常)
A:过流保护---> CPU主供电的输出电感对地短路。
B:过压保护---> (电压过高:上MOS管DS击穿  、 电源管理IC坏)

*加小4Pin触发保护导致原因*
a.CPU供电输出电感对地短路
b.上MOS管DS极击穿
c.若以上正常,则更换主控芯片

网友E:
查CPU电路  上下管  供电IC

网友:
拆上下管吧,还不行的拆驱动芯片,主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CPU电路  上下管  供电IC

打值MOS管的GS极可能也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上管击穿,打下对地数值看下

这方法实用,再懒点,就烧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没什么难的吧,MOS管和电源IC。。先打值。。。。那个不对拆那个。

系统性学过的不难,要是也觉得难,对的起班长吗,但对爱好者来说,就是一个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去找专业的修去吧

业余爱就的求之不得有这种板修,楼主可能舍不得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场管或者电源管理芯片
哎,都被你说过了,可上面也只有这两种会引起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上管换的很多的

网友:
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14楼说的正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