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0 奇葩问题,待机高的时候吱吱响,不吱吱响的时候没待机,

楼主(2014-10-15):
   求助啊,待机高吱吱响,那些发烫的ic都换了,,修这种机子求思路!!!!!!!!!

网友:
联想Z470的机子,版号DAKL6MB16GO REV:G    有时候待机高 吱吱响,没待机的时候,3V 5V 都没有,待机高把3V 5V拉低到2.7V  开到30秒左右南桥稍微发烫, 是不是可以考虑把南桥换掉先?

网友:
不要着急先换桥,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进水

网友A:
把3V 5V 旁边的 331UF  6.3V的电容换掉    这个问题我修好过   祝你好运

网友:
是不是3 5V短路呀,不要动不动就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3V 5V 旁边的 331UF  6.3V的电容换掉    这个问题我修好过   祝你好运

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下   在证实一下

网友:
按图纸找开关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3V 5V 旁边的 331UF  6.3V的电容换掉    这个问题我修好过   祝你好运

这个才是经验,我也遇到过1次

网友:
主板短路了吧

网友:
后级短路了

网友:
这一看,应该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应该有短路了

网友:
这种情况用示波器修最快

网友:
是不是电感虚焊啊?

网友:
我晕,短路也不用发3次吧楼主修好再发下结果

网友:
芯片没焊接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