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蓝屏哪位高手修好过?

楼主(2014-10-15):
用户自已拆的,说是碰到电池触点短路了
拿来时测量电池内部保护了,激活一下电池可以开机,黑苹果定住N秒后蓝屏接着黑屏,再出黑苹果、蓝屏、黑屏,反复如些。
插数据线没反应。

网友A:
没有修过   有望出高手

网友:
用户自己换屏了螺丝用错了导致电路板断线引起的蓝屏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的线断了吧。前几天好像有人说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4-11-15):
5s蓝屏可以维修 开机蓝屏有英文 蓝屏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修过   有望出高手

直接换主板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