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优派 VA1912WB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10-15):
接一显示器,如题,插电,按开关无反应,不通电,本来以为是电源板坏了,拆开又量又测,5V,12V都正常,,电压正常,基本就是驱动板坏了,灯管测过好的,测驱动板上的U4,也就是1117,进4.8V,出是2.8v,不正常,应该是3.3V才对,找了个1117,换上再插电源线,按开关,灯亮了,正常显示,此显示器修复,仅供新手参考,

网友A:
这块板坏的最多的是Q8

网友:
这问题简单呀

网友:
好多这样的啊。

网友:
有这个板的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块板坏的最多的是Q8

Q8是什么芯片

网友A:
ZCP 是三极管,刚开始修时没1.8V都是直接换Q8后来修多了都是直接加焊就行了

网友:
意思是驱动板的供电不正常引起的不开机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ZCP 是三极管,刚开始修时没1.8V都是直接换Q8后来修多了都是直接加焊就行了

加焊我试过很多返修的。

网友:
楼主 1117 是给图像处理芯片 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