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内存插槽

楼主(2014-10-15):
行送来的主机,内存插反了,金手指和插槽都烧坏了,本打算换板,找了下没有一样的,发货还要隔天才能到,硬着头皮修吧
BGA上加热下, 趁热,风枪加吸锡器干掉原来的插槽.
清焊盘.
找一块没用的板,架光波炉上烤,500度烤了会,看插槽松动了取下.

装下拆下的插槽,内存金手指不会补,干脆拿线飞到内存槽的脚位上,上胶固定,装系统测试正常.前后两个小时,收同行200.

网友A:
我是来看最后价格200元,同行都那么高的

网友B:
拆各种插槽,我也是用BGA,没有锡炉 只能用BGA实际吹了

网友C:
200可以换块二手板了,还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D:
楼主强悍啊 换个内存槽能收到200  高啊

网友E:
200咋不换块板呢。。。。

网友F:
换内存槽200?同行还真修

网友G:
说这个价  我真有点不相信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看最后价格200元,同行都那么高的

4G内存,加主板,关键是同行赚的比我还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C:
200可以换块二手板了,还不用这么麻烦

这个板是算命老头的,上面有很多的软件都是绑定注册码的.

网友:
价格可以在高点

网友I:
总会有特别的客户    让你心花路放

网友H:
同行拿回去给客户的价格肯定是,新内存+主板的价格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说这个价  我真有点不相信

换个32.768K还两百多呢!你不相信,并不代表事情不发生或者不存在

网友:
你太狠了,佩服

网友:
高手啊 这个都可以换

网友K:
这种换内存槽的方法还第一次见,强悍

网友:
第一次见有换内存槽的

网友L:
换内存槽的应该不难吧,就是比较辛苦!!!

网友:
高手,高高手。

网友:
买卖啊   客户说行   一切   OK!

网友:
还没换过呢,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有点碉,学习了。

网友:
买一块主板才几个钱啊 200 换插槽

网友:
这价格倒是可以修一修

网友:
200也修 ? 什么地方那么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H:
4G内存,加主板,关键是同行赚的比我还多

新4G内存,再加修板的钱吗?这样好像有点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各种插槽,我也是用BGA,没有锡炉 只能用BGA实际吹了

我用锡炉,快点,虽然投资高了那么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0可以换块二手板了,还不用这么麻烦

200里面加有4G的内存哦,换二手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强悍啊 换个内存槽能收到200  高啊

再加内存,不然肯定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200咋不换块板呢。。。。

200够换板的钱,但没有4G内存的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内存槽200?同行还真修

加4G内存,人家都有点赚肯定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这个价  我真有点不相信

加上内存,我真相信,有事单板我都可以修到这价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是算命老头的,上面有很多的软件都是绑定注册码的.

那你应该收更高,反正算命的不差钱

网友:
上算我修一个体彩中心的,一个芯片500大洋了,关键人家不缺钱,就是要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总会有特别的客户    让你心花路放

头脑灵活点的话总能抓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行拿回去给客户的价格肯定是,新内存+主板的价格

有机器码,应该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个32.768K还两百多呢!你不相信,并不代表事情不发生或者不存在

相信,因为我单拆一个网卡芯片都800块也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换内存槽的方法还第一次见,强悍

就是太累,手会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换内存槽的应该不难吧,就是比较辛苦!!!

对,不难,就是辛苦

网友:
迅维出有那个风口了,可以很快拆下来的,楼主要不要入手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是算命老头的,上面有很多的软件都是绑定注册码的.
算命老头用软件算啊,哈哈

网友:
二百可以搞,吸通就难些

网友:
赶紧准备一个一模一样的二手板子,铭瑄垃圾板子。。用不住

网友:
我这里修同行主板,超过40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是算命老头的,上面有很多的软件都是绑定注册码的.
老头怎么没有算到他的电脑主板会坏啊

网友:
200元加维修和4G内存价格不高。给同行。

网友:
楼主不你那里的 换曹价格那么高啊

网友:
楼主你是哪里的,我们这里修本子都才100多一片,主板20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