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遇到两台笔记本问题看下大家有什么经验没?

楼主(2014-10-15):
一台1420笔记本拿来时是屏分几块显,这个行内人士都晓得,630显卡门机器,就跟客户报了显卡问题,换显卡,但是新显卡来了换上之后却发现还是一样,换了三块显卡,都一样,确定显卡没有问题,屏也换过试了,也是好的,所以在此求高手看看有没有遇到过还种情况又不是显卡问题的。
另外这几天遇到两台带电池插电源就大短的故障,主板没发现故障,单独用电源和适配器都能开机,电池也是好的,一开始查不出来,后来发现取了电池到共公点的那个MOS管就正常了,修好了但是不解,困惑呀,隔离管都取了居然还电池使用正常,求解啊、、、

网友:
换显存试试

网友A:
六分屏的试试换个屏,查下显卡的电压,及显存部分
另外的插电池电源大短的,我可以给你个解释,19V直接到11v的里面,你说会不会大短?或许我表达的不太清楚,自己慢慢理解。

网友:
其实我也考虑到显存了,但修多了IBM E系列的显存问题不都是花屏了,还没遇到过显存有这种情况的,主要是怕误判,其实我很想搞显存了,就想上来问下大家有没有遇到过,心里好踏实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分屏的试试换个屏,查下显卡的电压,及显存部分
另外的插电池电源大短的,我可以给你个解释,19V直接到1 ...

其实我也想到可能是它的问题,但用万用表又判断不出来,但我有点不明白,去了MOS管后我没装上电池电压到共公点的管子为什么电池还能正常给主板供电呢?从哪里供过去的?图纸上都找不出来!唉?

网友:
把问题描述清楚,我也碰到一台联想的机器,显卡被我做了几次,还是不好最后是一个电容影响的,还好显卡没坐坏。

网友:
曾经有台AS的本6屏,加焊显卡就好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没修过这机器,帮不忙,不过楼主修好的话把过种分享过来就更好了

网友:
你取的是充电管吧。

网友:
楼主取掉的是PQ5吗,如果是有电池肯定不行,也充不了电的

网友:
你要看去的那的MOS管啊

网友:
后两台明显是隔离保护电路的电池放电管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