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触发,待机电流0.142维修。

楼主(2014-10-15):
    板号:10282-3     这笔记本之前在我们这里换过键盘,那次是进水导致的键盘坏。用了差不多有三个月,拿过来说开不了机。
   插上可调,待机电流0.142,电池拔掉一样。按开关不触发,明显哪里有短路。
   测待机PWM 3,5V已经出来,打阻值没短路。
   打线性3V阻值只是十几,电压也只有2V左右,而线性5V有几百的阻值。如图:

通过断开R4122判断后级3D3V_AUX_S5短路:

断开后,再量线性3V已经正常,这时候手残,又去量了下线性5V,表笔不小心把5V和旁边的19V短接了。
一下子大短路,些时我心中一万只草尼玛神兽奔腾而过。本来挺简单的一个故障。
---------------------------------------->
为什么我不能秒杀,为什么总要出现N折才能修好。最后还是修不好。
我已经够小心了,因为碰到过几次类似的,如:有次烧机直接烧短了,所以不得万不得已绝不烧机。主板未通电之前一定要打一下阻值,不然有短路的地方,再次开机容易烧坏东西。
还有一次,待机3,5V没出来,我就摸一下待机芯片是否发烫。结果一摸把待机3,5V给摸出来了,而且还大短路,日,一摸就大短路。然后查3V烧了一大片。
所以这次我用手摸待机芯片的时候,绝对很小心,没碰到脚位,有点微烫。
<-----------------------------------------
跑题了以上是吐槽。进入正题。
大短路查公共点已经短路了,线性5V也短路了,直接拆掉待机芯片,再量都不短了,幸好只是把待机芯片给烧了。
淘宝上订吧,20大洋。 接着查线性3V短路问题。
线性3V给充电芯片供电,拆掉还是短,重新装上去,看了下没空焊。
接着3D3V_AUX_S5经R2725转成3D3V_AUX_KBC给EC待机供电。

把贴纸拆掉,直奔EC而去,一看EC旁边有两个小电容腐蚀掉了,是C2710和C2719,AVCC上的滤波电容,直接拆掉后,再打阻值不短路了。
原先就这么个小问题。等待机芯片吧,世事无常啊。
第二天,待机芯片到了,换上去。没待机电流,咋回事?。用烙铁再加焊了一下,放点焊油,再用风枪加焊一遍,还是不出待机电流。心里又把卖芯片的吐槽了一下。不过还是耐着性子将待机芯片条件查了一遍。
最后发现线性3V之前割掉的线没接上,接上后,出待机电流了。触发,电流跑上去了,接着装机。
本来这样,这个帖子我也就不发了,毕竟虽然有点曲折但毕竟问题不多。也就不发贴来吐槽了。
然后开机出现此提示:
借用别人的照片:

搜论坛在通病,搜到此贴: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9191
按ESC也可以进入系统,心想等客户来了再说吧,客户不介意就不修了。
-----------------------------------不充电维修------------------------------------>
然后进系统,发现充电充不了,一直显示正在充电,电量0%,而充电图标没在上下变化。
客户来了之后,要修充电,再修吧。
先判断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插上可调:待机电流有0.13左右,拔掉电池待机0.02几。
测充电电压1伏左右:

上管G极1V左右,下管G极没电压。量了一下充电芯片条件,没量出什么问题。
再打上管GS阻值十几,短路?拆掉场管,打主板上阻值还是十几,GS极放一下电,阻值有几十了,再放一会儿电,有1百多了,再放有两百多了?
这是啥情况?打下管GS阻值,很稳定都是4百多。
拆掉充电芯片,GS阻值无穷大,淘宝再次订芯片,换吧:
后来,逛了一下论坛,看到一个人说,不充电,只要有充电电流,不管多少,都可以判断电池坏,然后我想把电池一起买来算了。淘宝订了电池,又把充电芯片给装上去。
这回电流1.6了,一下子想到了什么,量充电电压有12V了,上管G极15V,下管G极2V。说明充电已经正常了,进系统后,确实可以充电了。
还是粗心惹的祸,没焊好。之前我焊的时候,也仔细看了下焊脚没发现什么空焊。
--------------------------------------不充电维修结束---------------------------------->
既然已经拆板了,再把0187报错的问题修一下吧。我没有可以刷的座子,飞了八根线,然后刷BIOS要不是提示entryption table,就是缓存区错误,弄了好久没刷上。
搜一下淘宝这种带程序的E420芯片要30元,也不知道可以吗。
所以就装上了,等客户来再说,所幸后面客户也没说什么。

总结:这板本来就是电容的问题,没秒杀,还是在于自己。以后一定要仔细。

补充内容 (2014-10-24 11:16):
另外,充电正常后,空载充电电压也是2V左右好像,记不太清楚了,上电池才12V。今天修到个X401U,隔离管短路,进系统后发现不充电,待机时,上电池0.1A,拿掉电池0.02A,这电池摔过,先不管了。

网友:
一发表丢失了部分内容,重新简单编辑了下。有一些没发出来了,算了。

网友A:
修机要细心。。。一步一步来

网友:
楼主修机不错,找故障点是没有费多少工夫,但大意带的问题还不上小,看来这个维修还是小心为上呢

网友:
上面遇到一个机器,就一个电阻坏,掉一下北桥就坏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机要细心。。。一步一步来

还要小心呢,

网友(2014-11-26):
搞维修还真很少一直仔仔细细按部就班的弄!尤其有了些经验以后!

网友:
修机要细心。。。

网友:
向楼主学习经验,修机要小心仔细啊。

网友:
修机子。就是待仔细

网友:
楼主发贴辛苦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