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480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4-10-15):
老乡拿来一片G480 ,说进水了 电源不开机 ,电池正常的,进水的就在充电芯片BQ24727 那块,他自己处理了 一下 ,加焊过的痕迹,打开图纸看了一下 VIN过PQ301后P2的19v正常 ,过PQ302到P3无电压,也就是B+供电点,PQ301内部二极管导通的19V ,但是没有完全导通,  当PQ301和PQ302的4脚是19V时 PQ302就会截止 ,这个电压要低于前面的VIN19v时才会完全导通, 所以就看下面的PACIN 和ACOFF都无电压,这些电压来自充电芯片和EC,看了一下充电芯片的 条件 当测到BQ24727的6脚时发现 无电压,和6脚相连的的电阻 PR314电压来自VIN PR314 2端都无电压 嘿嘿 找到问题了 从PR314的1脚飞线到VIN ,再测PR314的2脚 这时 2.8V 用讯维的的电阻计算器算了一下,电压一样 说明他的下拉电阻PR317都没有问题, 这时再测 PQ302的5678脚 这时电压19V 正常了  ,再测PACIN 和ACOFF 电压3.3正常 ,按开关机器开机 ,充电也 没得问题,这个上传图比较麻烦, 所以 没图了 !

网友A:
整点图, 看看 比较舒服

网友B:
PACIN 和ACOFF 这两个有一个不正常都不会打开保护隔离

网友:
分析的有道理  思路清晰 是个维修人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点图, 看看 比较舒服

同感,单字看的太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CIN 和ACOFF 这两个有一个不正常都不会打开保护隔离

用饼哥说的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加点图的话就给你加分了

网友:
图纸放脑子里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 G480 11252-1图纸 发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