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的内置喇叭没声音,插上的耳机有声音,怎么解决?!

楼主(2014-10-15):
我当时正在用笔记本电脑看网络视频,当时我什么也没操作,突然就觉得笔记本的内置喇叭没有声音了,但是插上耳机之后耳机里面有声音,插上麦克风,麦克风也依然能够正常录音,但是内置喇叭我怎么弄也弄不好了,就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喇叭真的坏了吗?

但是我能够听到笔记本发出“吡、吡”那种简单的声音。如果笔记本的“蜂鸣器”和喇叭是同一个物理硬件设备,并且那种“吡、吡”简单的声音是从喇叭里面发出来的话,那说明喇叭没坏吧?!那为啥就是在系统里播放不出音频声呢?

那个笔记本也不是新本子,用的还是Ghost的Windows XP系统,在驱动之家和驱动精灵上都已经更新过驱动了,可是喇叭还是一点音频声都没有!麦克风和耳机插口输出都一切正常!

网友:
那就测量呀,找到对应的电路查一下不就明了了嘛

网友:
我也不会拆机啊!哪里能看到一些详细的拆机介绍什么的?!

网友:
我把笔记本打开了,只是打开鼠标板那块就看到两个喇叭了,我又试了试,一放音乐,用手一碰喇叭圆形的膜片,就出声了,那两个膜片在疯狂的颤抖,但是连接膜片的纸都坏了,都能看到里面的铜线圈,但是无法再稳定住膜片了!用手触碰也是让膜片保持原位才发出的声音,但是也不可能总是用手按着,一松手就又不响了!

网友A:
感觉这个非技术员,技术员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嘿嘿

网友:
换喇叭吧 哈哈

网友:
是自理专家吧?

网友:
有一个切换电路的,换一下那个三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非技术员,技术员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嘿嘿

业佘也可以啊,有问必答嘛

网友:
喇叭好与坏,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
粘点胶纸试下。

网友:
应该是切换电路问题吧

网友:
如果是内置喇只没有声音,耳机有声,接口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是从你说的来看,喇叭有破损,线圈归位后有声音,松开后无声音,你直接换个喇叭就完事了.

网友:
这新人也太新了吧!

网友:
看一下接口,,

网友:
应当是你喇叭坏了吧

网友:
量下对的几个脚,两个一组,一般都只有几欧左右,在了就坏了,再换换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