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可以换灯管LED怎么办

楼主(2014-10-15):
我是个维修新手,现在学习中,看到别人修LCD显示器有换灯管,现在大部分的显示器都是LEC二极管发光了,不用灯管了,如果是LED没有背光或者屏有坏点岂不是要换屏了?有大神赐教吗

网友:
没有背光,那要看是背光灯坏还是升压电路有问题,背光灯可以换,升压板也可以修,就看你有没有配件了,坏点那就换屏吧

网友A:
LED都可以换的,我换过几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都可以换的,我换过几片了,

LED显示器,你换的是那些配件?

网友B:
LED显示器只是LED背光···只是把lcd的灯管换成了LED  楼主好像理解成OLED屏了

网友:
LED也有背光灯吧。。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无聊  你知道屏里面的结构吗要是不知道你就拆一个看看吧

网友:
没有背光,那要看是背光灯坏还是升压电路有问题,升压电路要是没问题的话那就只能是灯管坏了LED 的在屏的两端有一排LED 坏一个两个的没有多在影响LCD的灯管坏了就只有换灯管了还有LCD 他是用高压条给他升压LED 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显示器只是LED背光···只是把lcd的灯管换成了LED  楼主好像理解成OLED屏了

是的,看来是我理解错了,现在明白了,谢谢你的回答,正中我的病症啊

网友:
因为没拆过LED,所以这个问题一直弄不明白,现在理解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2014-12-22):
用灯管的可以用LED灯条找换呀。

网友(2015-12-02):
LED屏坏的基本都是直接换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