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g 触发掉电

楼主(2014-10-15):
E43G 触发0.4掉电,测量发现CPU电压没有,所以应该排除通病pq72.。。。。各位有什么建议。

网友A:
找图纸,按部就班查

网友:
找图纸或PDF,查条件,不知道条件是那些脚的,报远程或到实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图纸,按部就班查

再加上PDF,就全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