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dt368

楼主(2014-10-15):
开机LOGO跳完 就直接跳这行英文  哪位大神帮个忙 (刚换完主板)
please press the power Button AND change the RAM to another Dimm

网友:
换个内存试一下!

网友A:
遇到这种事,首先要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请按下电源按钮,更改到另一个DIMM内存
,看到这个中文意思,是不是有点好处理了呢

网友:
意思是把内存换到另一个插槽。东芝的笔记本内存一般都要插下面的插槽。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强大 赞

网友:
这种问题,先查英文是什么意思,这样才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这种事,首先要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请按下电源按钮,更改到另一个DIMM内存
,看到这个中文意思,是 ...

我平时也是遇到这种首先弄清英文才能修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