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TWH不上电 (新手上路 高手勿喷)

楼主(2014-10-15):
名称:神舟
机型:TWH
版号:DATWHMB18DO  REV
故障现象:不上电
   拿到版先看下外观没有发现问题,打对地阻值没有发现短路现象,待机0.02A正常,上电量19V出来了,按开关无反应,量3V 5V发现无,没有办法只能按上电时序修,打开图纸一步一步查, 19V出来经过两个电感和一个二极管到PQ33 PQ34MOS管到开关的,量PL6 PL8 两电感19V,在量PQ33 D极19V供电正常,量G极控制只有5V不对,正常应该是19V才,继续跑图发现PQ33 的D极到PQ34MOS管的1 2 3脚,拔电量PQ34对地阻值100欧,不对正常应该是230欧才对,在报废板上面找到同型号的管子(MOS管的测量两两相测)量了正常,接下来风枪伺候换上,上电量PQ33  G极19V出来,按开关还是没有反应,奇怪了而且3V 5V还是没有出来,量BIOS  1脚电压3.3V正常,怎么还不上电呢?而且其他的电压也没有出来,既然BIOS芯片1脚有3.3V电压出来,证明3V已经有了,想想老师说过有些板子要上CPU后才上上电,装I5 2代U上电,果然3V 5V有了,量其他电压  1.5V  1.8V  1.05V  0.9V 1.1V都有了,在装上内存,量下BIOS 的1脚开机瞬间有波形出来,说明CPU已经正常工工作,量无线网卡接口上的22脚PLTRST 3.3V有了,在量内存槽上的202 204脚有波形,插VGA已经显示了!到此故障修复!!BIOS和内存的波形没有抓图,请大家谅解谢谢!本人第一次发帖分析的不对之处还请大家多多包涵!附上图纸

网友:
自学能力不错,下次再发多点来

网友:
首先你说Q34的S级对地一百欧我就搞不懂换了这个管子对地怎么成了两百欧了?再说同学你觉得公共点对地两百欧正常吗?还有换了Q34,Q33的G级怎么会有19V出来,正常的应该是28V才正常,你这个帖子漏洞百出,会误导了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