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里的电器维修大神,我的BGA坏了,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4-10-15):
      前几天用BGA烘干进水的主板,中途有事出去了,BGA持续工作了2个小时,导致BGA下边的发热砖不发热了,本以为是发热砖的问题,(发热砖的参数:220V/230V,500W的4块,250W的2块)通过淘宝买了六块发热砖换上还是不行,那就应该是电路问题。

     发热砖的 火线 接在一个继电器的 L1 端口上

    机器在不接发热砖的情况下继电器的四个端口都有220V的电压,但是只要接上发热砖L1的电压就没有了,其他的三个口都有电压,发热砖确保没问题,请教一下大神们,会不会是这个继电器坏了??还是有其他问题??
   PS:这个继电器要一百左右,之前买的发热砖已经浪费了。

网友:
请问什么品牌的BGA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A1,A2端子应该是直流吧4~3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A1,A2端子应该是直流吧4~32V的,

实际测的都是220V,难不成是上级的问题,不懂。

网友B:
12年的 效  时 3 6 0 C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态继电器的A1,A2端子应该是直流吧4~32V的,

A1和A2端子是直流的22V,T1端子是交流220V

网友C:
这个是固态继电器,A1和A2之间有4-32V直流电压(模块中间应该有发光管亮),T1和L1之间就会导通;反之则不通。测量A1和A2电压,万用表2个表棒分别接A1和A2。
A1和 A2 是低压直流,L1和T1是市电220V交流,小心。测L1和T1要一个表笔接零线,
BGA有温度控制的发热砖一般不会烧坏

网友:
bga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固态继电器,A1和A2之间有4-32V直流电压(模块中间应该有发光管亮),T1和L1之间就会导通;反之则不 ...

已经确定是这个继电器坏了。。

网友:
40a固态继电器,找个进口的换上就可以了,底部记得打点导热胶

网友(2014-11-22):
引用 网友B:
12年的 效  时 3 6 0 C

我也用的这个,下次要注意了,呵呵

网友:
固态继电器  断开时  两端也有 220v的电压。  因为它断开 了,只是相对与 一个阻值很多的电阻。

网友:
判断发热砖好坏只要测电阻就可以了!固态继电器当A1、A2通直流电时,L1、T1阻值应变小。

网友:
继电器问题比较大,不带负载能测到,一带负载触头碳化了吧

网友:
需要上级的控制电压加上去才可以导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