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M LEV2 主板跑码F0维修,总结为822通病

楼主(2014-10-15):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板,上电直接F0,检测各项供电均正常,时钟复位均正常,测bios7脚电压1.4V,偏低,测822一端电压3.3,一端1.4V,偏低,果断更换822,秒杀,一路小跑,维修结束

网友A:
真搞不懂华硕咋想的。

网友:
哎又是822

网友B:
排阻问题 ?不怎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搞不懂华硕咋想的。

想让我们赚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问题 ?不怎么明白

是排阻不良,电压不够

网友C:
感谢华硕才行啊,不然我们真是越做越难了

网友:
沒修到过此板这种故障

网友D:
听说过华硕的822电阻好坏,但是修的少,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E:
822么,表示手里头20几片华硕G41差不多一半无复位是822排阻问题。

网友D:
请教下822排阻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网友F:
偶买噶,楼主让我突然有了思路,我一块板有时跑码,有事不跑,忘记测BIOS供电了

网友:
成了华硕德命门了

网友G:
华硕主板维修先测822好坏

网友:
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刚好有块这种板子,好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822排阻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我的晕啊,排阻就相当于多个直插电阻并排封装在一起。

网友I:
引用 网友E:
822么,表示手里头20几片华硕G41差不多一半无复位是822排阻问题。

分享下经验,换得哪个排阻解决了无复位

网友J:
这是细节决定成败呀,估计是华硕供应商放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分享下经验,换得哪个排阻解决了无复位

CPU座子右上方,三个三极管下边就那么一个822排阻。有总线有供电无复位先杀这个。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华硕才行啊,不然我们真是越做越难了

呵呵,国家的企业为老百姓着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搞不懂华硕咋想的。

国家的企业为国家的人民,要不咱们这行干啥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问题 ?不怎么明白

华硕的通病,822会导致很多异常,查处那块的故障,首先更换8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过华硕的822电阻好坏,但是修的少,还没遇到过,学习了

修华硕的板子,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822排阻的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822一般就是降压电阻,但是降的太多或者太少就要直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偶买噶,楼主让我突然有了思路,我一块板有时跑码,有事不跑,忘记测BIOS供电了

此故障仅限华硕主板,别的主板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主板维修先测822好坏

可不能这样想,首先要确认是哪里的电路故障,然后首先排查8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座子右上方,三个三极管下边就那么一个822排阻。有总线有供电无复位先杀这个。

秒杀级别啊,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细节决定成败呀,估计是华硕供应商放水了

这正是  取之于民,慧之于咱啊

网友:
全板822全换掉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呵呵

网友:
这样才好,以后维修的更加好赚钱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晕啊,排阻就相当于多个直插电阻并排封装在一起。

也就是说对着的两个脚之间的电阻都为8200欧姆就是好的喽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座子右上方,三个三极管下边就那么一个822排阻。有总线有供电无复位先杀这个。

谢谢楼上的同行,确实,是这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