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无CPU供电 来大神!

楼主(2014-10-15):
板号:LA-6751P  故障 上电0.26A   测量没有CPU供电  没有CPU集显供电  其他电压均正常 。 CPU供电芯片ISL 95831
23脚VIN 19V 正常   7脚VR_ON  没有开启电压    信号来自EC KB930QF A1 121脚   测量没有电压     定了芯片。换了EC  95831    CPU 也一起定了 换了也不行    大神们帮忙看看

联想g470 LA-6751P_53P_1125A.pdf

网友:
检查前面的电压 时序是否正常

网友:
哥们你真搞笑,你都说了vron没有电压,就是未满足条件啊?查开启信号来源呢

网友:
没有开启,为何乱干芯片。
一般很少没开启的。一般都是没有SVID。。。
查下EC 108脚是否有高电平吧

网友A:
先刷一下BIOS啊,桥PROCPWRGD信号呢?

网友B:
你面子真大哦,饼哥亲自指导你啊,哈哈

网友:
换了VRON 有电压没有,没有继续搞搞出来

网友:
饼哥说的对,你把EC的工作条件查下!!

网友:
查VR_ON电压啊

网友:
这机器换95831或者CPU 还有就是PCH啊啊

网友C:
CPU EN脚没开起来,真的不要乱干芯片,没起来,肯定还有不满足条件的。多测测。

网友D: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网友E:
修好了  Q111坏了   修好的过程  我闲了发上去  搞机搞的太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下BIOS啊,桥PROCPWRGD信号呢?

PROCPWRGD,这个信号在哪里测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EC没有收到别的PG,才没发现开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  Q111坏了   修好的过程  我闲了发上去  搞机搞的太忙了

Q111干嘛用的,上张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   换板直接秒杀

班长也常说,换板前先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 EN脚没开起来,真的不要乱干芯片,没起来,肯定还有不满足条件的。多测测。

注意也要打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面子真大哦,饼哥亲自指导你啊,哈哈

是啊,不过这板新一点,饼哥才来兴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Q111干嘛用的,上张图了

自己不会看图纸呀

网友:
哦,3VS没出来

网友:
去找个定义 对比这修

网友:
这个 机子维修好多了 我修了 几个都是蓝桥 坏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还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没有转换电压出来把

网友:
先刷一下BIOS啊,桥PROCPWRGD

网友:
哥们你还是看下VR_ON怎么出来的再弄机子好了

网友:
这个板子是不是桥后面有个电阻断开就有CPU供电了?

网友:
还是开启信号的问题

网友:
居然看到了饼哥

网友:
好难修,几个都没有修出来啊!!

网友:
下次遇到了看一下

网友:
Q111在哪里,有图片吗,找了没找到

网友:
我想说!都是神一样的传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