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红外温度指的是什么?

楼主(2014-10-15):
BGA有三个温度,上部温度、下部温度、红外温度,红外温度指的是发热砖的温度吗?该怎么设这个温度,和上下部温度相接近就行吗?

网友A:
这个红外指的就是发热砖的温度,就是所谓的第三温区,一半固定在,150-200度都可以 ,就是防止,板子在上下风加热的时候,局部高温造成板子变形。

网友:
论坛有很多视频看的,搜来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外指的就是发热砖的温度,就是所谓的第三温区,一半固定在,150-200度都可以 ,就是防止,板子在上下 ...

以前学的时候,老师也是这样解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红外指的就是发热砖的温度,就是所谓的第三温区,一半固定在,150-200度都可以 ,就是防止,板子在上下 ...

十分多谢你的回复,现在明白了

网友:
呵呵  楼主运气好技术也不错

网友:
又学到了,三温区红外温度是指这个啊

网友:
我还用的是一般的BGA

网友:
传感温度吧

网友:
我觉的楼主问的问题不对,BGA焊接有四个温度区域,应该是:温度初始区、上升区、熔点区(峰值)、冷却区(下降区),所谓BGA红外温度是指设备红外sensor探测到BGA中心点的温度区域

网友:
一般红外温度 测试的时候是打孔到BGA中间的 ,就是测试BGA与电路板之间的温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