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SE都正常上U烫手点不亮

楼主(2014-10-15):
型号:P5KPL-SE

故障:触发无显示

   内存供电1.8

  南桥供电 1.6

  北桥供电1.3

  总线供电 1.3

  CPU供电 0.5 (上U为1.2)

  PCI B16 时钟 1.6

  PCIE B16时钟 0.4

  PCIE A11复位 3.4

  BIOS 1 3 7 供电都为3.3

以上测试都正常,但是上卡出 “no” ,一上U(E6500K),立马温度彪升

测PCI的所有AD对地都正常,南桥好
测内存的所有数据线对地正常,北桥好
CPU供电IC的  VCORE-EN 不上U是 0.25,上U1.3,VRMPWRGD 上U3.3,VCC有5V,PWM 1.88 都正常

实在没法子了,求助

网友:
BIOS刷过了吗?

网友A:
这个板子很怪的,会挑U,就算之前会支持,现在也许就不支持了,我手上一块这个板子,上E5200不跑,我手上只有一个E2140上去就亮了,而且也只有这个U猜会亮,我只好成全它们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很怪的,会挑U,就算之前会支持,现在也许就不支持了,我手上一块这个板子,上E5200不跑,我手上只 ...

E5200 试过一上去也是立马发烫,去拍个E2140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5200 试过一上去也是立马发烫,去拍个E2140试试吧

反正现在一个2140也不贵,但是发热量很大,一下就烫手了,官网说可以支持,但是现在这个板子老化还是怎么的我也纳闷高级一些的U就不跑了,我手上的这个2140上去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现在一个2140也不贵,但是发热量很大,一下就烫手了,官网说可以支持,但是现在这个板子老化还是怎么 ...

运气背,报个50赚包烟钱,不修也不买了

网友C:
前几天我也遇见过!我一朋友告诉我,这个板有时候触发不显,用新的好点的内存可以触发!再上以前就可以了!也就是用新内存引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我也遇见过!我一朋友告诉我,这个板有时候触发不显,用新的好点的内存可以触发!再上以前就可以了! ...

也怀疑过内存,换了根新的,不行还是U烫的厉害

网友:
应该是跑码了吧,只是连CPU都没过。

网友:
难道是CPU接触不良……

网友:
会不会是U不兼容

网友D:
可能 片选都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很怪的,会挑U,就算之前会支持,现在也许就不支持了,我手上一块这个板子,上E5200不跑,我手上只 ...

有些U不支持的,建议看一下时钟和BIOS

网友:
PCIE B16时钟 0.4 ,也是时钟,平时真没有注意过

网友:
时钟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可能 片选都没有呢

没刷过, MX 25L8005 ,明天去试试

网友:
那仪器用的不精,只会些皮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刷过, MX 25L8005 ,明天去试试

结果希望能公布

网友E:
CPU不兼容吧,或者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E:
CPU不兼容吧,或者芯片有没有问题

3楼说是E2140上去可以点亮,但是温度也是高的离谱,感觉兼容可能不大,还是BIOS的故障,明天去刷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楼说是E2140上去可以点亮,但是温度也是高的离谱,感觉兼容可能不大,还是BIOS的故障,明天去刷个试试

我只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的,因为我说了我手上就有这个板子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把我的2140上在这个板子上面了,BIOS我早就更新到官网的最新的了,也只能用2140去点,我表弟现在就在用这台机器 就在我旁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按照我的经验来的,因为我说了我手上就有这个板子 就因为这个原因我把我的2140上在这个板子上面了 ...

嗯,谢谢,先刷BIOS试试吧,还是不行就只能换2140

网友:
建议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