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笔记本Lenovo V470的一个天大的秘密

楼主(2014-10-15):
首先,我不是标题党。
我发现的这个秘密,也许有人也发现过。只是没有拿出来分享。今天我发现了,忍不住跟朋友们分享。
V470通病不多说,做维修的都知道。就是铁壳管子容易烧掉。烧掉后19V直接打到CPU。导致CPU容易坏。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烧掉的CPU在别的笔记本上能点亮。一切都好好的。在V470上面就不行了。
如果你说我发现的是个案。那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绝对不是个案。我已经验证好几个了。所以忍不住要说出来。
由此,发现一个成本控制的捷径,下次谁的V470CPU坏了,把他的CPU换到别的笔记本上面。把别的笔记本上面的CPU换到V470上面来。一对调,就省的买CPU了。

网友A:
楼主的精神值得称赞,但是你说对调CPU 可能是个例,我之前也试过的,换在别的机器上也不能用。

网友:
楼主的精神值得称赞

网友B:
呵呵,如果帮同行修机器,你跟他讲CPU坏了,他把CPU带回去了。找个机会一点,亮了。他还以为你坑他呢。这样子闹出误会就不好了。所以跟他讲清楚,CPU坏了,在V470上点了不亮。当着他的面点。至于告不告诉他在别的机器上面点也许好好的,就看你跟同行的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精神值得称赞,但是你说对调CPU 可能是个例,我之前也试过的,换在别的机器上也不能用。

那就看看你修多少V470了,三个CPU至少两个对调是OK的。

网友C:
找到一个同样的CPU换上去好了  那就直接告诉客户是板坏了  不就得了吗?钱收了 CPU你也可以留着了。

网友:
楼主真是个细心的人呢,感谢分享啊

网友D:
还有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这事,,,,,??》》

千正万确,你没有碰到过而已。

网友E:
以前遇到过 这个好像还与CPU电压控制IC有关,具体什么原因离职了我也没有弄明白。

网友:
下次要试试

网友:
那U还能用啊,,,先记着,下回遇到试试,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
下次碰上也试试看,说不定真省了一个U

网友G:
控制成本,就得像楼主这样,才行,好经验

网友H:
我就没有那么幸运,碰到2个CPU坏了 客户都不修了

网友I:
上次遇到过, 以为CPU坏了,又买了一个,但有个问题,我是换了主板的,以前的CPU还是点不亮, 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事有点诡异。。。

网友J:
470修了不少了 U坏后 放到别的机器能亮的少 ……
470 460之类的修着 确实要小心 没准返修的时候U再次报销…………

网友K:
有人发过b470有同样问题的贴,应该不只是v470的通病.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这U现在还真不便宜.已经搞了好几单买CPU的活儿了.

网友:
有这事?  下次试试

网友:
你测试久点那个CPU,有暗病的,这样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人发过b470有同样问题的贴,应该不只是v470的通病.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B470十台有九台会烧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470修了不少了 U坏后 放到别的机器能亮的少 ……
470 460之类的修着 确实要小心 没准返修的时候U再次报销 ...

是啊,返修时候万一是CPU坏了,这个钱谁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上次遇到过, 以为CPU坏了,又买了一个,但有个问题,我是换了主板的,以前的CPU还是点不亮, 大家说说是什 ...

CPU也坏了,板和U一起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就没有那么幸运,碰到2个CPU坏了 客户都不修了

提前告知,客户心里有准备可能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控制成本,就得像楼主这样,才行,好经验

但留下暗病,返修再加上U,这样就不是控制成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碰上也试试看,说不定真省了一个U

可以刚好有两个一样的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遇到过 这个好像还与CPU电压控制IC有关,具体什么原因离职了我也没有弄明白。

这个可以跟饼哥交流一下

网友:
我的对调过不能用

网友:
好像是不能用,是真的烧坏了吧。每次修到这台机子,CPU坏了,真的不知道怎么跟客户讲,哎,维修难啊

网友:
V470 CPU烧坏,好多都是可以点亮的,但是进系统会出现死机蓝屏等问题

网友:
修了那么多也有把CPU换别的机器试过,遇到过有一个会亮但是很容易蓝屏死机CPU发热超大,量过烧坏CPU的阻值和正常的CPU对比都偏大。

网友:
楼主,我也很负责的 告诉你,我对调过二次,没有成功!!

网友:
好人呀!值得称赞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
果断收藏,看看以后能不能遇到。 吼吼

网友:
那种CPU还是留着测机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烧CPU的,不过不是不能显,是能显,进系统死机。结果发现是CPU集显坏。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台机倒是遇上好久个列子了,CPU对换后都正常了,关键是居然很稳定 注:AMD

网友:
我遇到的怎么是cpu彻底坏了呢,上到别的电脑上也是一样,期待下次好运气

网友:
找到一个同样的CPU换上去好了  那就直接告诉客户是板坏了  不就得了吗

网友:
这款机换U时要跟客户说明白不亮机的U不能保修

网友:
没遇到过,主要是还没独立修机的能力

网友L:
楼主是铁壳子坏了,导致CPU坏不出CPU电压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是铁壳子坏了,导致CPU坏不出CPU电压还是什么问题?

铁壳管坏了击穿,电压直接进CPU干掉了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精神值得称赞,但是你说对调CPU 可能是个例,我之前也试过的,换在别的机器上也不能用。

那确实是一个个例。有的CPU在别的机子上是能点亮但是显卡驱动是打不上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修亮了死活装不上系统,后来换cpu才好的

网友:
这是个例吧,上次试了就不行

网友:
感觉认真点比较好 U坏了可以留下来在卖 修的时候报高点

网友:
烧严重了根本就 不行。

网友:
你真强我也遇到过 之前是V470的   前几天是联想g480的

网友:
我觉得不可能的事..你这也就是碰巧

网友:
真是个奇葩的电脑

网友:
我试过一个I3  确实如楼主说的那样的    也可能是运气

网友:
以前碰到坏的都没交换  吃亏了

网友:
只是因为供电的路数不一样吧,有的是三路,坏了一路,换到只有两路CPU供电的主板上,就可以用啊

网友:
这个确实有用,印象中也修过几台,但一直没有注意楼主所说的这个问题,下次一定留意下,节约成本费呀,哈哈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还没哟遇见过!

网友:
学到了 感谢楼主

网友:
太厉害了,那赚一大笔啊!

网友:
这种现象很少见!也许你换到别的机器上面可以亮机,但是否真的可以长期用就不好说了。还需测试才知道。

网友:
没见过  修到好几台 cpu确实坏了

网友:
有机会试试,谢谢分享,别说不行不成功,楼主都说了,那他肯定是换过好几个了,楼主加油

网友:
记下了,下次要试试

网友:
好好努力·楼主说的我记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铁壳管坏了击穿,电压直接进CPU干掉了CPU

装原来的CPU电流能跑到多少啊?

网友:
这样的CPU都是有暗病的  别开心太早

网友:
引用 网友L:
装原来的CPU电流能跑到多少啊?

这个不是看电流的,是电压过高烧坏CPU的,正常CPU供电从最低的0,95到最大的1.4,这是把超过5V的电压加到里面的,肯定烧坏

网友:
上次修这机主板好了 CPU订了一个回来 坏的给客户了。有可能是好的?

网友:
希望这种CPU还有用!!!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

网友:
我遇见的怎么都是坏的呀

网友:
这个机密,下次有机会一定试试

网友:
遇到懂行的一看CPU换了,你的名誉完蛋了
除非碰巧有一样型号的CPU

网友:
这样也可以,支持同行

网友:
这个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那就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了,不过这是为什么呢,谁能解释下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机会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帮同行修机器,你跟他讲CPU坏了,他把CPU带回去了。找个机会一点,亮了。他还以为你坑他呢。这样 ...

有道理的~!!

网友:
这方法理论上讲不可能!既使象楼主说的那样,我想在别的机器上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古怪毛病来。

网友:
这种是很少的情况

网友:
这个我是不怎相信的 等下次有这个故障的 我换一个试试

网友:
还有这种事

网友:
CPU的供电场管导致的

网友:
现在手上具有一个,穹实坏了

网友:
楼主真细心  以后要注意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东芝的机器,也是CPU在本机上面无论如何点不亮,而放其他机器上面完全正常

网友:
我都试过了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帮同行修机器,你跟他讲CPU坏了,他把CPU带回去了。找个机会一点,亮了。他还以为你坑他呢。这样 ...

同行的还是要讲清楚好.有般有什么问题都测给他看

网友:
这是没烧CPU显卡核心 我手上有三个I3 2310的CPU能点亮  就是装不上集显的驱动  都是联想笔记本换下来的 上别的机也不行 楼主可能运气好吧

网友:
V470还没有遇到过,G470的坏的很多

网友:
可能集成显卡的功能坏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下次碰到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但是这不是绝对的!

网友:
有没有办法让这个U不烧呢,比如自己改个电路

网友:
很多客户都把CPU带走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秘密

网友:
有待实验一下,以前没有尝试过

网友:
要是有答案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不错,反正不行再买CPU呗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真的假的

网友:
我之前也试过的,换在别的机器上也不能用。

网友:
谢谢楼主,已经搞了好几单买CPU的活儿了

网友:
是吗?还有这事,

网友:
这是什么原理,换在其它板上就可以。

网友(2014-11-18):
还有这情况啊?下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帮同行修机器,你跟他讲CPU坏了,他把CPU带回去了。找个机会一点,亮了。他还以为你坑他呢。这样 ...

我觉得你直接把这个帖子给他看,说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v470 容易坏集成cpu 供电管 你说的能亮 就是因为集成显卡部分坏了  但是集成显卡驱动打不上去的 装在不带集成显卡电路的机器上面或许能用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我没有那么多可以对调的CPU啊,亲

网友:
不会吧 都扔掉了

网友:
哈哈   谢谢楼主  这样可就省下成本  又赚了    嘿嘿  哈哈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  我还没有遇到过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一个同样的CPU换上去好了  那就直接告诉客户是板坏了  不就得了吗?钱收了 CPU你也可以留着了。

这样你用一个好的CPU换一个不稳定的CPU,你划得来吗?修板的钱当然要收,CPU也不能白帮人换。

网友:
楼主 这样的话 是自己把CPU买单吗

网友:
上次我就碰到个台式机的~CPU在它的主板上点不亮!我换了个主板就点亮了!然后对换CPU 哈! 报价CPU 的价格!

网友:
确定 烧坏了的CPU 在别的机子上 能好嘛????

网友:
联想的铁壳壳 烧坏CPU 设计太不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