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h10n80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4-10-15):
一杂牌电源的HFH10N80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网上多的是,有多难呢!

网友:
这应该是个10A800伏的场效应管,你看那个比这耐压高,电流大,都可以

网友:
看功率咯,一般小功率的9n80就可以,这个修老显示器的一般都有,不过最好找到一样的或者功率大一点的。
你这个是10a 800v的,一般电源耐压超过500v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