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碁4736ZG换CPU大电容后LDO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这是因为PH1上的VL是从C55下面过线来的,可能是大家拆大电容时连线,好多同行在烧鸡是烧不出的原因,只有板子发热的原因。清理干净就行了。在大电容下面有两个过线点。
cpu

网友:
经验告诉我,拆大电容后一般会清干净,打过阻才装小电容的

网友:
胆大心细,非常利落。

网友:
有时候可以不要用烙铁,用铁撬棒慢慢从边撬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心细,以后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