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3T-UD3L 不触发

楼主(2014-10-15):
开机针脚电压 5V ,待机电压3.3V  检测IO针脚的跳变, IO到南桥3.3V-O-3.3V, 南桥到IO无电压变化, 跑过线了 ,是南桥直接进IO的, 查 RSMRST 5V   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就不知道了,请高手指点   是INTEL的芯片组!
是不是还有差些什么条件  你们说下 我来查下

网友A:
32.768有没有起振(波形),IO第102脚 SLP_S3是不是3.3V电压 ?如果SLP_S3没有电压 南桥坏的机率比较大。

网友:
有查过上拉的电压吗?

网友:
晶振有没有起震

网友:
B10有电压吗

网友B:
RSMRST#5V有点高,IO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有没有起振(波形),IO第102脚 SLP_S3是不是3.3V电压 ?如果SLP_S3没有电压 南桥坏的机率比较大。

还要打一下值才能确定呢,见过IO也会拉低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SMRST#5V有点高,IO有问题

RSMRST#都是3.3的吧,没见过5V 的绝对有问题

网友C:
还有一个RTC电路没查到,VCCRTC,RSTRSM,32.678K

网友D:
查上电条件,晶振这些来判断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RTC电路没查到,VCCRTC,RSTRSM,32.678K

RTC在哪里查,IO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RTC在哪里查,IO上吗?

CMOS跳线帽针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RSMRST#都是3.3的吧,没见过5V 的绝对有问题

今天 我来查了,rsmrst变3.3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RTC电路没查到,VCCRTC,RSTRSM,32.678K

我换 了晶振还是没用。2脚有电压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上电条件,晶振这些来判断是不是桥问题

关键是现在102脚无电压啊  我跑线发现是直接南桥到IO的

网友E:
谢谢 ,现在可以开机了   我加焊了南桥, 就是南桥没给IO3.3V  但是现在不跑码了,  发现无CPU供电,我想问下总线电压在哪里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 ,现在可以开机了   我加焊了南桥, 就是南桥没给IO3.3V  但是现在不跑码了,  发现无CPU供电,我想 ...

P43你还是先查CPU供电吧,总线在场管的S脚上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