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产生后、发出什么信号告诉EC.信号名称??

楼主(2014-10-15):
南桥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产生后、发出什么信号告诉EC.信号名称??

网友:
大神们、帮帮我  。月饼老师帮帮我啊

网友:
ec
高告诉南桥可以上电啦  rsmrst

网友A:
当南桥待机条件OK 之后,EC会给南桥一个抬高RSMRST#信号 ,让南桥退出复位,等待上电。

网友B:
RSMRST#     这个是南桥 待机电压好信号

网友:
问题问的就不对

网友:
时序要了解清楚才能修机器的啊

网友C:
待机正常后EC发出 rsmrst#和 powerbtn# 跳变给南桥,南桥正常回返回slp s3  s4  s5信号开启内存供电 和一些二级电压

网友:
多看看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南桥待机条件OK 之后,EC会给南桥一个抬高RSMRST#信号 ,让南桥退出复位,等待上电。

是自动产生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SMRST#     这个是南桥 待机电压好信号

这是EC发给复位南桥内部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正常后EC发出 rsmrst#和 powerbtn# 跳变给南桥,南桥正常回返回slp s3  s4  s5信号开启内存供电 和一些 ...

是这样的    嘻嘻

网友: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