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插电自动到0.7A

楼主(2014-10-15):
通病了   原来是铁壳MOS管烧了     。换了  插电自动触发到0.7a  按开关机键能关机 CPU 也换过   求指导

网友A:
楼主你这描述的也太简单了吧,无解。

网友:
详细点嘛
看看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嘛

网友B:
什么思路都没有,以不知道你什么问题

网友C:
都没写详细点,有可能上下管没焊接好

网友D:
铁壳MOS管烧了的机器,建议连电源管理IC和CPU一起更换试机。

网友:
换铁壳的那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壳MOS管烧了的机器,建议连电源管理IC和CPU一起更换试机。

驱动芯片换就可以了,管理芯片很少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没写详细点,有可能上下管没焊接好

是简单要,可能楼主也没测什么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思路都没有,以不知道你什么问题

问题知道,但就是没提供别的测试数据,不好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描述的也太简单了吧,无解。

也可以简单的说,整板供电,时钟,复位啊

网友:
问题是什么,无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