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A烧洞维修全过程

楼主(2014-10-15):
废话不说,正题:
      今天接个联想G430A的笔记本,客户拿来 不开机,给客户说了一下情况 ,拆机,发现一个场馆烧坏了,心想这好办啊,于是换上个好的,通电,有待机,开机,上电了,无跳变,重新开机,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了,于是找到电源管理芯片,测其条件 ,都满足,就是无波型。最后直接找个芯片换了上去,还是不行,看着板子都烧黑了,于是,有刀子挂挂,还是不行,无解。。。

       后来想想是不是上管G极信号是不是连了(对地阻值是正常的),于是把芯片isl6268caz的控制脚翘起,直接飞线到场馆G极,结果电流刷刷就上去了。。。

正常的波形

显示

网友A:
高手,我们的基础知识太差了

网友B:
搞手记得搞稳当一点别短路了

网友C:
看不懂!拉一个电压过去吧

网友D:
修这种真心难受,看着那个窟窿都不知道断了什么线

网友:
板层烧短路了!只能这样跳线了。

网友E:
上管G极无信号可其对地阻值正常把控制脚翘起直接飞线到场馆G极就OK了,这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F:
你有怀疑到G级连到什么造成的

网友G:
跳过板层,直接接到芯片

网友H:
G信号连线短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手记得搞稳当一点别短路了

buhui 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我们的基础知识太差了

需要远程让饼哥补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拉一个电压过去吧

G极的控制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这种真心难受,看着那个窟窿都不知道断了什么线

一般都是供电的,信号线很少这样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管G极无信号可其对地阻值正常把控制脚翘起直接飞线到场馆G极就OK了,这是这么回事啊?

中间烧断线了,重新从芯片飞线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有怀疑到G级连到什么造成的

G极只会连到芯片,中间有事会有保验电阻,不会有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跳过板层,直接接到芯片

断线都是这样做的,难道你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H:
G信号连线短路 ?

阻值正常了,不会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