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A清灰后,风扇转,无显、开不了机。

楼主(2014-10-15):
各位大大好:
      小弟本子是华硕的A42EI46JA,前些日子清灰后,忘记接风扇供电,随后正常开机,看了下温度正常45左右,随后立即关机(时间不超过5分钟)。
      重新拆开后,接好风扇供电,按开机键,不清楚搞坏哪里了,发现开不了机:风扇转、无显示,开不了机,硬盘也正常。
      上周末放到维修店,当时说是3天左右、300能维修好,直到今天我主动打电话问维修结果,才告诉我修不好,说是主板坏了,再三问之下,又说是显卡坏了,修不好,需要换主板,600。鉴于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我想问下,大家能否根据以往的经验来说说笔记本的哪方面坏的可能性较大?600换主板可靠吗?先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4-11-6 14:59):
经过2周的维修,后来同意换主板,但是换回来的主板是:A42P的.现在问题又出现了,系统在重启后,风扇会狂转一分钟,然后自动关机。根本不会自动重启。然后开机也得碰运气..

网友:
屏线重插~~~~·~~

网友:
~~~~屏线重插

网友A:
修不好,是你自己修不好,还是店家修不好,不至于青灰一下 ,就修不好吧。听着电话的语气,肯定不是维修店,可能是他拿去给别人修的。自己都闹不明白什么问题,还来忽悠你。呵呵

网友:
600换版子可以啊

网友B:
忽悠你呢
你最少也要搞清楚是什么问题啊    不行就换一家问一下看别人说什么问题

网友C:
可能是没插风扇的原因,CPU或显卡过热烧坏了。

网友D:
鉴于“开机正常开机,看了下温度正常45左右,随后立即关机(时间不超过5分钟)。”个人感觉拆装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动到那里了,不关屏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是你自己修不好,还是店家修不好,不至于青灰一下 ,就修不好吧。听着电话的语气,肯定不是维修店 ...

有些是这样的,接下来再转给别人修

网友E:
楼主拿到别家去看看,今天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在别人家测试主板,硬盘坏,到我这,基本什么都没坏,就换一个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鉴于“开机正常开机,看了下温度正常45左右,随后立即关机(时间不超过5分钟)。”个人感觉拆装出问题了

可能是那里接触不好,还说不定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没插风扇的原因,CPU或显卡过热烧坏了。

45度应该不会坏,再说了温度高会自动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忽悠你呢
你最少也要搞清楚是什么问题啊    不行就换一家问一下看别人说什么问题

正解,维修也要学会比三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45度应该不会坏,再说了温度高会自动掉电的

显示45度未必就是呀,高温保护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45度未必就是呀,高温保护也不是万能的。

维修几年来,我见过的都会起保护,当然别人可能也遇到不保护的

网友:
试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外接显示器,也是不行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修不好,是你自己修不好,还是店家修不好,不至于青灰一下 ,就修不好吧。听着电话的语气,肯定不是维修店 ...

是我送到维修店了,后来我打电话问店家修好没有,半天支支吾吾告诉我说修不好,要换主板...

网友:
鉴于店家吱吱唔唔的口气,我感觉有点忽悠我...当然600能换块主板,那是当然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忽悠你呢
你最少也要搞清楚是什么问题啊    不行就换一家问一下看别人说什么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的,一会告诉我说主板问题,又告诉我说是显卡问题,最后告诉我说主板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没插风扇的原因,CPU或显卡过热烧坏了。

开机前后不超过5分钟,我装的检测软件来着,也就是45度左右......如果说是烧坏了,那修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鉴于“开机正常开机,看了下温度正常45左右,随后立即关机(时间不超过5分钟)。”个人感觉拆装出问题了

后来我仔细拆装了好几次,也不行...问题依旧

网友G:
华硕的新机子是难修,因为没图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能是那里接触不好,还说不定呢

后来我拆装了好几次,但依旧解决不了,本地电脑店也帮忙拆装过,也说是没办法,才拿到市里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拿到别家去看看,今天有一个客户就是这样,在别人家测试主板,硬盘坏,到我这,基本什么都没坏,就换一 ...

哎,那家还是个挺大的连锁,如果我不修的话,估计还得付100多的开机检测费...感觉被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示45度未必就是呀,高温保护也不是万能的。

如果说是烧坏了,那种情况下,的确修不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的新机子是难修,因为没图纸。

如果凭以往的经验来看,鉴于我那种情况,是否会把机器烧的修不好,直接换主板么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哎,那家还是个挺大的连锁,如果我不修的话,估计还得付100多的开机检测费...感觉被坑

不是吧,我这里都没收检测费的,不过一般人家都相信我,检测问题后都会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后来我拆装了好几次,但依旧解决不了,本地电脑店也帮忙拆装过,也说是没办法,才拿到市里修的..

看到电流的话,就知道是不是内存引起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我这里都没收检测费的,不过一般人家都相信我,检测问题后都会修的

上周送去的时候,填了个单子,我父亲去的,背后有个须知,有个条款有这样写着,我的是复印件,要签字。说是接到人家的诊断通知后,如果确认维修则不收取开机检测费,如果不维修,要出那部分钱...但是他现在也没给我诊断出个结果啊..只是告诉我显卡坏了或者主板坏了...

网友:
BIOS损坏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电流的话,就知道是不是内存引起的了

现在都不清楚那维修店到底有没有进行检测.....

网友:
这样啊,不过这家坑爹的维修店什么都不说...

网友D:
猜测:根据你第一次正常开机,且在5分钟之内关机,显卡烧坏的可能性小,空焊的可能性大,也不排除拆装时掉件

网友H:
骚年螺丝乱打打穿了吧?赶紧送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猜测:根据你第一次正常开机,且在5分钟之内关机,显卡烧坏的可能性小,空焊的可能性大,也不排除拆装时掉 ...

恩,我也感觉空焊可能性大....但是我不敢确定,遇上个这么个维修家,也不说明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骚年螺丝乱打打穿了吧?赶紧送修吧

打穿的话,维修价钱多少合适呢?维修好有后遗症吗?

网友I:
现在的客户多看看拆机教程就什么都敢做

网友J:
遇到过,有的客户换个风扇就能把CPU烧倒,有没有换CPU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客户多看看拆机教程就什么都敢做

哎,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到过,有的客户换个风扇就能把CPU烧倒,有没有换CPU试

这个到没有,没有换 CPU试过

网友K:
可能那保护了    你把coms电池取下放下电,有些板子可能就是这样

网友L:
  安装不到位或吧主板压坏了吧

网友M:
一般问题不大 你看看内存 和CPU和 其他的按好没有 换有就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能那保护了    你把coms电池取下放下电,有些板子可能就是这样

电池取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安装不到位或吧主板压坏了吧

安装应该没问题,压坏就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一般问题不大 你看看内存 和CPU和 其他的按好没有 换有就是这个机器的通病

内存、CPU、硬盘检测过了,均无问题......通病是指?

网友M:
VTT电压 1.05V 上下管子 老话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VTT电压 1.05V 上下管子 老话出问题

值得是 部件老化?

网友N:
你那是维修部?找个平常点的修吧,我感觉是小毛病

网友O:
看看是不是有东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那是维修部?找个平常点的修吧,我感觉是小毛病

哎 失足落马了,已经换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看看是不是有东西掉了

据我的观察,应该没有...不确定啊

网友:
电流好小哦。 CPU

网友P:
肯定是清理灰尘 来不及了 已经要坏了   刚好你拆了   问题也出来了  显卡可能性很大

网友Q:
引用 网友F:
是我送到维修店了,后来我打电话问店家修好没有,半天支支吾吾告诉我说修不好,要换主板...

估计维修店判断是显卡虚焊,结果上BGA之后挂了,所以才会跟你说显卡坏了,又说修不好要换主板。

网友R:
我晕,人倒霉喝冷水都能塞牙齿

网友S:
应该不是接触的问题,先查屏线输出接口信号,电压  LCD时钟等等,,顺着内屏接口跑到显卡看看先,

网友T:
这个机器比较麻烦。。。。

网友:
如何判断是 电流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肯定是清理灰尘 来不及了 已经要坏了   刚好你拆了   问题也出来了  显卡可能性很大

之前倒是玩了 半个月的 FF14,90°........后来没玩了,觉得散热不给力,清灰就结果挂了

网友:
不稳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Q:
估计维修店判断是显卡虚焊,结果上BGA之后挂了,所以才会跟你说显卡坏了,又说修不好要换主板。

判定喝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倒霉打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晕,人倒霉喝冷水都能塞牙齿

哎,是哎....

网友:
引用 网友S:
应该不是接触的问题,先查屏线输出接口信号,电压  LCD时钟等等,,顺着内屏接口跑到显卡看看先,

已经决定换主板,一周了,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机器比较麻烦。。。。

大家都说麻烦......麻烦是指??

网友:
什么不稳定呢?

网友U:
你可以直接淘宝查下价格的

网友V:
感觉应该是没上风扇烧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你可以直接淘宝查下价格的

TB都是对换主板的...具体价格倒没有问....

网友:
引用 网友V:
感觉应该是没上风扇烧显卡了。

真是背 啊...

网友:
应该是 显卡坏了

网友:
但是显卡坏了为什么那个维修200元还不能修?难道是没坏?你有没有拿回来自己开机看过?

网友:
只能算自己交了学费吧!谁都能清笔记本灰,还要我们学习干什么,好动手也不是坏事,但也要量力而行,拆机说简旦,也不难!其中包含(实战,观察,细心,力道等等),你具备多少!我遇到自己拆坏的也不少,如台式775的把CPU装反还硬压上面,更气的还把内存装反一半进入一半还在外边通电你知道后果么(火光四键)最后。。。。。。。。。。。。。。。。

网友:
这里有非维修人员   发贴谨慎哦

网友:
guji shi bu 估计是不小心把什么地方弄到了。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W:
外接USB键盘看大小写指示灯能不能亮

当时没搞这个....

网友:
忽悠你呢+ Z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要找真正在做维修的不要以为卖电脑的那种维

是找的维修店,还是一连锁的,结果屁也做不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Y:
应该碰到啥东西了吧

不知道这个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X:
要找维修电脑的而不是卖电脑的,卖电脑的只会插一插,与你差不多的维修水平而已

找的还真是维修店,听大规模的,就是水平让我很怀疑...

网友Z:
这个是通病,你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个是通病,你运气好

那么我想问下,通病一般是哪里容易坏呢?

网友AA:
哪有修不好的主板,我看只要不是螺丝打穿之内问题不很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哪有修不好的主板,我看只要不是螺丝打穿之内问题不很大吧

被骗了么?我敢确定,不存在螺丝打穿的现象。

网友AB:
听一面之词也不靠谱,所以大家不要妄加评论了。有时客户描述未必是事实呢。。。

网友AC:
应该是线路没有接好

网友:
coms放电试试

网友AD:
BIOS坏了吧,刷个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AE:
有些机子你测起来温度不高 但是已用起来就会发烫的厉害

网友AF:
多半维修的技术也不怎样,而且可能问题扩大了,不得不换板。因为300块基本可以换掉板上的任何东西,而且自己搞不定还可以给同行高手看看,,但是那家店没搞定,而且估计故障是到了没法修复了。。而且要么你新换的板子有问题,要么还有U也问题,但是维修店没检测出来

网友AG:
你之前的主板  应该 放电 看看    应该 会好的

网友X:
引用 网友AH:
刷BIOS绝对好

你以为人家那的维修人员B  I  O  S这样的事都不会么?至少人家能开连锁店,三个臭皮匠还抵不上你这个“诸葛亮”?

网友X:
引用 网友F:
找的还真是维修店,听大规模的,就是水平让我很怀疑...

不过华硕这几年的机子有点坑爹却害苦了维修人,本人就曾给一卖电脑清某型号的灰,他们平时也拿些客人的机子来修.,说好是帮忙免费,完事后不显了.面子丟了不说,忙活两天才弄好.卖(修)电脑的在清灰上栽在华硕手上的难计其数.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以为人家那的维修人员B  I  O  S这样的事都不会么?至少人家能开连锁店,三个臭皮匠还抵不上你这个“诸 ...

给你发现了。我就是在世诸葛亮。

网友:
是啊。要不然怎么刷

网友AI:
只能说你运气太差了,肯定那里没装好

网友AJ:
换了主板又出问题,去找店家

网友AK:
清灰有风险,装机需谨慎啊!按照楼主所说的话,楼主装机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具体哪短路了,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换个主板600元,若是新的话,楼主是没有被坑的,按楼主说的,换过主板重新启动就关机的话,系统的原因比较大的!

网友(2014-11-25):
引用 网友AB:
听一面之词也不靠谱,所以大家不要妄加评论了。有时客户描述未必是事实呢。。。

这个就是事实啊,这点东西作假就没意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应该是线路没有接好

已经换主板了.唉

网友:
以前那个放过电,不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D:
BIOS坏了吧,刷个试试

已经换过主板了,但是问题还是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有些机子你测起来温度不高 但是已用起来就会发烫的厉害

换主板了,,前块主板什么问题,也没研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多半维修的技术也不怎样,而且可能问题扩大了,不得不换板。因为300块基本可以换掉板上的任何东西,而且自 ...

反正它那种推脱的话语,让我也有这种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你之前的主板  应该 放电 看看    应该 会好的

之前的放过电,自己放过,店里也放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X:
你以为人家那的维修人员B  I  O  S这样的事都不会么?至少人家能开连锁店,三个臭皮匠还抵不上你这个“诸 ...

那种连锁店  应该是 加盟形式的,就是因为相信才去的,没想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X:
不过华硕这几年的机子有点坑爹却害苦了维修人,本人就曾给一卖电脑清某型号的灰,他们平时也拿些客人的机子 ...

唉,马失前蹄啊,你那次无显那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只能说你运气太差了,肯定那里没装好

我装过几次,找一般的店也帮忙装过,没发现问题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换了主板又出问题,去找店家

嗯,有时间就去

网友:
气死我了,修了大半天没修好,还花了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清灰有风险,装机需谨慎啊!按照楼主所说的话,楼主装机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具体哪短路了,得具体情况,具 ...

是啊,以后一定张心眼了,不是系统问题,我拿回来就重装过,MSDN下载的官方WIN7,问题依旧...

网友:
这是维修论坛,请不要在这质疑维修人员,在他家修不放心,可以换一家,再不放心发到迅维给你修。

网友:
多少被忽悠了

网友:
换了主板新主板又出问题了吗?有保修抓紧联系吧

网友:
华硕神机,售后的维修板

网友:
600换主板差不多,就是没修好可惜了!

网友:
华硕一系列带K的  带A的   组成成42j之类的机器是个通病,很多都拆机不显示,很多也是清灰就不显了。好像是少了一个1.05V   把1.05V修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唉,马失前蹄啊,你那次无显那次是什么原因呢?

mos管+BIOS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