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E BIOS,板号:K42JR,REV:4.0

楼主(2014-10-15):
下载前请看D壳背面:
MODEL:A42J        ID:2C
MB Ver.:K42JE

华硕K42JE BIOS,intel平台,本机CPU:I3 370M,独立显卡,板号:K42JR,REV:4.0

内存槽条码:K42JE (0300A)

亲测成功,论坛BIOS重多,很杂,请认真核对型号再下载。

华硕K42JE BIOS,板号:K42JR,REV:4.0 板号K42JR

网友(2014-11-14):
我这个换南桥后掉电的机器  刷这个BIOS 试试

网友:
可以正常显示  不过还是会掉电呢  风扇狂转

网友:
刷了还是掉电,     你D壳哪个是A42J ?  是K把? 我的根你一样, 刷了不管用

网友:
这个到底多不对呢~~还有谁用了~~这个机子有通病吗

网友:
楼主不行哦~~我的机子是加电到1.5-1.6几了不亮哦~~刷了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呢~~这个机子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A(2015-01-03):
不要下了,删掉吧浪费大家时间,这bios刷了进系统会掉电的

网友B:
刷了不开机了了!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不开机了了!郁闷

那可能是BIOS版本不对或者你本本是其它问题哦,BIOS只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但不是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刷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下了,删掉吧浪费大家时间,这bios刷了进系统会掉电的

反正我刷了不掉电呀,机器都拿走几个月了,没有返修哦!

网友:
我下载试试刚好需要

网友(2017-06-07):
等我下载试试  ,好了告诉大家

网友(2018-04-17):
我的开机0.6a就不动了。下载试试

网友(2020-08-21):
进BIOS不掉电,进系统就掉电,就刷了这个试试,还是掉电。觉得可能是CPU问题,代换CPU也不行,最后加了一组CPU供电的大电容OK了。这个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2020-09-30):
我的亮机2分钟掉电,是博士问题吗

网友:
下来试试。

网友:
下来试试Kian

网友:
作备份用吧

网友(2021-12-09):
model:X42J     MB ver:K42JE   板号:K42Jr REV:4.0   测试结果:掉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