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V5V经典维修案列

楼主(2014-10-15):
笔记本二期已经开始,接到的第一块板就是修出3V5V。(当然板子都是被黄老师动过的)
板号:6050a2137901
接到板后先打值,公共点对地值正常,3V电感对地为0,不正常,5V对地值也为0,不正常。
问题出来,先查3V。找出电路图,根据图中所示3V有个隔离点PAD504,
先断开隔离点,判断一下是前面短路还是后面短路。

断开隔离点再测芯片这边正常,后面短路。(心里默默叫苦,3V去的地方很多。)
没办法一个一个排除吧。但是查也不能盲目的查,既然是黄老师做的故障,一般应该是
电容和电阻的可能性比较大。重点查有电阻,电容一端接地且有被焊过的元件。
前面查了N个地方正常的省略了。。。。。。。。
查到BIOS时,发现C421有情况,被焊接过。烙铁拆下来一看果然有情况,下面藏了一根
吸锡线。果断去除后焊接回去,以为问题找到,心里想黄老师做的故障很简单呀,没压力。

再打值,还是短路。现实太残酷。接着查吧。查过几处正常略过。
查到C708又发现情况,电容不见了,被一块锡取代。料板上拆一个换上。
这次不这么乐观了,后面可能还有。打值发现不短了。3V短路排除。
补上断开的隔离点。

再查5V短路,如图所示断开隔离点PAD505,打值发现芯片这边短路,后面正常。
从隔离点向后查,发现C777被动过,拆下来没有找到吸锡线或其它什么,万用表
测发现这个电容被击穿了。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再打值不短路了。

为了安全起间,还是把公共点和3V  5V再打一次值,确定没有短路,上电。
测公共点19V,正常,测3V为0 ,  5V也为0,奇怪为什么不出电压呢,难道芯片
是坏的,一看芯片,拷,芯片被移位90度。

发现这个心都凉了,芯片肯定挂了。3V  5V上管肯定穿了,后极可能会烧一片。
换吧,料板上找来MOS管换上,3V的MOS管是复合管,料板上没有找到,就用两上单管
改了一下。如下图:

找黄老师领了芯片换上。打值发现3V后极短路,果断拆下EC,再次打值不短路了。
又把上下管的G极的值也测了正常(吃过一次亏,长记性了)
再测发现3V还是不出,5V正常了。波形也正常。

3V测G极没有波形,一下没思路了,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
问黄老师,给的建议是查一下芯片周围有没有掉件。
仔细在芯片周围找,发现C761掉件。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上。

再次上电,测波形,刷刷的出来了。至此3V  5V修复完成。

发贴不容易,大神们有分就加吧,俗话说,有分不加,过期作废。

网友A:
这板子一般人修不好。。。

网友B:
真佩服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修的这么厉害

网友C:
TON频率设置外接的电容问题??

网友:
你改得那个MOS管还是有点水平的,不错

网友D:
3V短路直接烧鸡嘛

网友E:
黄老师够损的!芯片都能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佩服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修的这么厉害

都是努力学习后的成果!

网友F:
C761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延时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C:
TON频率设置外接的电容问题??

不是,是REF脚的,芯片数据手册上有讲一定要要装且容值一定是1nF

网友:
引用 网友F:
C761这个电容的作用是延时么?

具体作用不知道,芯片数据手册只说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短路直接烧鸡嘛

不允许烧机。

网友:
名师出高徒啊 佩服

网友H:
二期学员发帖都很给力,不错的二期,

网友:
也许你以后会小心了
板子不确认问题的的时候不要轻易上电
芯片移位可能一起后级问题 ……
基地的修的很厉害 !

网友:
    费劲不小啊 不过还是可以的

网友D:
我们那会都烧,能弄好就行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是REF脚的,芯片数据手册上有讲一定要要装且容值一定是1nF

哦, 明白了基准电压设置

网友:
基地的就是厉害!

网友I:
老师动过的板,用理论都可以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一般人修不好。。。

二期属于二班了,所以一班的人是修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佩服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修的这么厉害

去实地努力学习一个月就可以了

网友:
在实地虽说教烧机法,但绝不能在实地用,不然被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黄老师够损的!芯片都能移位。

考人的细心,实地舍得为学生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二期学员发帖都很给力,不错的二期,

建议你也去,到时也一样给力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们那会都烧,能弄好就行呗

记得我们那时,前几天可以烧,第二天开始就禁止烧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记得我们那时,前几天可以烧,第二天开始就禁止烧机了

我们是第一天就不让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是第一天就不让烧。

哈哈,理解一下老师也是为了我们好

网友:
给点新人鼓励

网友:
0欧姆烧,你行你烧啊

网友:
修的不错,实地的学员就是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I:
老师动过的板,用理论都可以修出来

你应该也是高手

网友:
星月,技术越来越好了啊~明年我也来。

网友J:
老师给障碍维修啊!  这个一定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技术啊!牛!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师给障碍维修啊!  这个一定可以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技术啊!牛!

老师都是有针对性的做故障。强化练习。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锻炼出来的吗?期望我也可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一般人修不好。。。

二期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在迅维基地有收获哟。

网友:
做维修的要耐心细致,冷静思考!

网友:
那两个MOS管焊的很是给力啊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了

网友:
都是人为做的故障,仔细是必须的,楼主加油,好好学

网友:
通电前记得测各上管G极不能悬空。电击法用该点正常电压去打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直接上电把板子烧完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顶一个

网友:
培训得很不错呀。

网友:
故障点真不少,修得不错,前途无限啊

网友:
我当初在别的地方学完和你差远了

网友:
这板子一般人修不好

网友:
楼主线飞的很有水平

网友:
基地就是专业啊

网友:
话说那个电容不装还会出这种情况,受教了

网友:
好的技术,都是自己修出来的,多看看别人经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修得太精彩了,思路清晰,看来是学业有成了

网友:
芯片肯定挂了没有

网友:
那个2V的参考电压的滤波电容这么重要,不上电压没有2V了?奇怪

网友:
修这个就是细心,第一次修这些我也经常出现这种错误。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