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开机分钟重启

楼主(2014-10-15):
这几天修个华硕机器版号 K53SV  REV3.0  的机器刚开始不开机论坛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918-1-1.html的帖子自己在RN5801排阻这里测量
1脚SUS_PWRGD  2脚+3VSUS  3脚SYSTEM_PWRGD  4脚+3VS
2 脚 4脚为上拉电压,我测量的时候只有2脚的3.3v电压,其他没有,我用镊子捣了一下,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又按到开关键,居然开机了,把我激动的,但是我怕不稳定,还是把这个排阻给换了,然后满心欢喜的开机进系统,心里那个美啊,没法说了。
可是下面的问题来了,开机后风扇转的是快一下慢一下,一直这样,5分钟后(这个时间是今天早上我又开机测试的)自动重启,就放哪里不管了,我的那个小心脏啊,心想华硕的机器没有图纸怎么修。
问题的转机就在今天下午,我在修HP DV2000的机器,板子把1.8v的上管烧了,换了好几组还是烧,就不整了放哪里了,又把K53SV拿出来了,我心想我就不信了,自己开始仔细的看板子,看哪里有没有时间久了腐蚀的痕迹,自己仔细的翻看,看看 正面,看背面,自己拿个镊子左挑挑有挑挑看到EC 的时候,我说看看引脚把,就用放大镜看,因为没有挨着看,看到127脚和2脚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心想不是吧,难道EC坏了,算了,就先把这两个脚加焊一下试试,说做就做,加焊一下,开机测试,哈哈。。。。开机风扇转速正常,开机正常不会自动重启了,心情大好,装机测试正常,明天给客户打电话坐等收钱。

网友A:
这机器就是EC有关脚位虚焊引起 的反复重启?

网友:
EC空焊了,引起的反复重启

网友B:
以后遇到反复重启的,又学了一招,可以加焊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就是EC有关脚位虚焊引起 的反复重启?

可能接触不好,不稳定吧

网友C:
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信号的作用也写出来呢,这样以后遇到直接注意这个信号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遇到反复重启的,又学了一招,可以加焊EC

不稳定我都是看有没有氧化的,都是先加焊

网友D:
你换EC空焊引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EC空焊引起的吗?

没有换EC就是看到有引脚氧化,可能一直供电发热大,黑了

网友:
有时候眼睛修东西,比很多理论都重要,还来得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信号的作用也写出来呢,这样以后遇到直接注意这个信号就好

没有图纸,我的机器的问题是开机风扇忽快忽慢,5分钟重启

网友:
又是这种电阻啊

网友:
找准问题就好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