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GZ 进系统蓝屏重启

楼主(2014-10-15):
今天遇到一台宏基 4736 独显的机器,客户说进系统经常蓝屏重启,起初怀疑是散热问题,清理后依旧 ,系统重装过,还是老样子,CPU 内存 硬盘 都更换过现象依旧,但发现待机电流0.06 是否偏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看看CPU背面是不是有个大电容

网友A:
如果有的话,换成4个330,绝对好

网友B:
待机电流0.06 是偏高。查查有没有微短的。

网友:
电容一开始就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CPU背面是不是有个大电容

通病修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的话,换成4个330,绝对好

为什么每次我都要六个呢,四个都不稳定的

网友:
一直插上电,手摸看那个发热,就是它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电流0.06 是偏高。查查有没有微短的。

我发现这种都是可以手摸出来的

网友:
换显卡完美解决

网友:
可能是有些电容滤波导致问题的,很多机器都是这样

网友:
NEC吧,通病

网友:
怎么知道是显卡问题?说来听听呗

网友:
有些待机都是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硬盘模式啊

网友:
肯定有点大先拆机摸摸试试

网友:
修这机第一步就是干掉大电容

网友:
估计是NEC  电容问题   误杀了

网友:
待机是不正常。还没遇到过。这机器就遇到大电容问题。大电流问题。显卡供电问题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2014-11-16):
先看下bios设置 把接口模式改下 如果不行再看下硬盘 再不行 再看显卡

网友:
这个不是cpu后面的nec大电容?

网友:
这明显是 大容没有换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