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熊猫l32f-01,32寸液晶电视开机就待机

楼主(2014-10-15):
如题,此机一开机就待机,需要按二三十下待机键才能开机,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待机键接触不良了呗!或其它键漏电也会引起待机键 不好使。

网友:
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动作 了

网友:
保护电路启动作了,那还能开机吗?

网友:
先换个按键试试

网友:
待机按键换了也不行。

网友:
多半主板故障

网友:
先换按键,在考虑别的

网友:
可能是供电问题

网友:
对了,我记得我有个这样的显示器,里面进了好多蟑螂,最后换驱动板好了

网友:
看按键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