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实地二期【一】

楼主(2014-10-15):
                                   讯维实地二期维修的第一块板子LA-3441P
       东北人话不多说了,直进入正题:在黄老师那接过此版后首先看了一眼版号以及主板掉件情况和被动过的痕迹
实物图如:

        目测完毕后心里有了数,打开电脑找出图纸,主板架构如下图:

第一步打了一下适配器接口对地值如下图:

第二步打了一下公共点B++对地值【测试点PJ13】如图:

尼玛短路,断开PJ13节点之后发现是适配器隔离管的后极短路【心想这得找到猴年马月啊】,还是仔细观察了一下周边的元件,发现这个电容比较可疑,针对元件号看了一眼图纸发现这还真是适配器隔离管后极的元件如图:

,啥也不说直接大刑伺候,拆掉之后,尼玛看这是神马东西如图:

哈哈是黄老师藏得导线,速度去除导线后装回原电容,再次测量PJ13对地值如图:

看到这个数值顿时心里暗暗自喜,在那高兴了一会后,静想了一下【公共点的对地值是正常了,对于我们来说,黄老师让我们修的是公共点和待机,那待机会是啥样子呢】,心动不如行动,随后又去测了一下待机3v也就是+3VALWP,这里5v的电感忘拍照,但实测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测试点为PL6如图:

….又是短路,挑开电感PL6测量是后极拉低,排除芯片短路,继续追查+3VALWP是被谁拉低的,在此过程中忽略了几处+3VALWP被拉低的可能【你们可以自己查下图纸,查完都会懂得】,直到这里为止如图:

发现有个可疑的节点,手动断开节点之后发现是+3VALW短路把+3VALWP给拉低了,又追查了半+3VALW这个信号又是谁给【+3VALW】这个信号拉低的,追查后无果。。。在电脑前犯愁,心想是谁把3VALW短路,谁最有可能拉低呢,此时耳边突然听到远处的朋友和别人聊天提到了EC二字,猛一下的提醒到了我【心想:对啊ec的供电就是3v的电压,看看ec的供电是否短路】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在此先谢过那位仁兄,言归正传回入正题,实物找到ec的位置后又根据图纸显示的ec待机供电脚位如图:

95脚,实测下该脚对地值,短路,在那又仔细的观察了一下ec周围的情况,发现有个扁平一堆锡在那【不注意还真看不到】,感觉有点不正常,找那堆锡的位置无果【没有找到】查图纸也没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不管三七二十一了先干掉再说,烙铁烫掉之后,抄起表笔在此打+3VALW对地值,尼玛阻值正常了,什么情况???根据图纸又分析了下刚才的那堆锡的情况,打了下那两点的对地值其中一个接地、另一个对地300多,那两个焊点可能有一个是+3VALW的电压测试点,老师用锡短接,导致+3VALW短路拉低+3VALWP
把之前断开的地方重新安好后,实测主板公共点和PWM3V,5V对地阻值正常,胆怯的通电试了一下,看电流表没有大电流,随之抄起身边万用表测了一下3v5v电感电压发现都出来了,最后用示波器测了几下3v5v的波形如下:
3V线性电压波形:
3V上管G极波形:
3V电感前端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5V线性电压波形:
5V上管G极波形:
5V电感前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l  通过这小小的一片板子,我的总结是细心决定成败,还有对于像我们这种新手来说短路的板子大家不要急于烧鸡,如果烧不好,会扩大故障,其实短路并非难修,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在这里告诉你们点小秘密对于短路的板子:①滤波电容短路会导致主板大短路②上管击穿不会导致大短路③芯片坏也不会大短路,会有十几的阻值接近大短又非大短】
l          来到讯维这段时间我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在此谢谢讯维的饼哥和黄老师,谢谢你两还能在百忙之中解答我的疑问,我不会辜负你两对我的细心教导,还有背后默默付出的阿林老师,谢谢你教会我如何使用示波器,我爱你们!!!

网友:
感觉严重灌水

网友:
现在学费多少,年后去报名

网友:
什么灌水 ?
修板子 人为问题也难修 给学员练习的板子有人为手脚那修起来,更是要分析 ,比如这种短路要是烧鸡,就少不出来 的

网友:
不错啊!这就是在迅维学习的效果

网友:
    学习。。。 学习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根据故障现象-----明确故障分类-----整理维修思路(要清晰)-----剩下的就是心细,焊工好!!

网友:
唉,和我抓出的波形怎么一样呢。我没用U盘,是用别人的手机拍的。

网友B:
不愧是大神啊!修起来就是不一样

网友C:
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啊

网友D:
维修观察很仔细,这里连锡故障是不是PJ2电压转换节点两端直接相连了呢?

网友E:
好像5V线性电压的波形不对。图中只有3V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故障现象-----明确故障分类-----整理维修思路(要清晰)-----剩下的就是心细,焊工好!!

剩下的就是心细,焊工好这句放在前面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维修观察很仔细,这里连锡故障是不是PJ2电压转换节点两端直接相连了呢?

PJ2本身就是节点需要相连在一起的,是+3valwp的电压转换成+3valw的电压,如果+3valwp或者是+3valw有短路的话可以断开此节点,可以具体判断是哪路电压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大神啊!修起来就是不一样

请问你远程是参加什么的,两样都参加了应该也历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啊

上啊,一起修

网友:
东北人给人的感觉是豪爽,你给我的感觉是技术也一样豪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5V线性电压的波形不对。图中只有3V呀。

这只是5v线性一点一点上升的过程  完整的波形我没存储

网友:
引用 网友F:
PJ2本身就是节点需要相连在一起的,是+3valwp的电压转换成+3valw的电压,如果+3valwp或者是+3valw有短路 ...

这个我知道,造成+3VALW对地短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EC本身95脚后级相连的滤波电容正负两端连接焊锡也会造成。

网友:
牛啊,。。现在实地的个个是用示波器的人才啊。。。。

网友:
实地培训确实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维修观察很仔细,这里连锡故障是不是PJ2电压转换节点两端直接相连了呢?

这里3VALWP电压有短路的话,应该也会影响正3valw线性电压的正常工作,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机器插电不能开机触发。

网友:
呵呵。维修观察很仔细

网友:
不错。。。。有些短路烧不出来我试过

网友:
楼主最后的小秘密对我等新手非常有用,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真是个好地方,可惜没时间

网友:
老师做短路故障,让你们修,挺有意思啊

网友:
必须支持,来迟了。你的错。没有及时通知到我。呵呵

网友:
东北老乡,,,,,,我快改行了,,,,,我已经快要被淘汰了。。。。明明修的特别多,,但还是要饿死,,,黑心老板诅咒你们。。。。。。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为什么迅维出来的一个个都这么厉害呢,让我怎么活啊

网友:
这个烧鸡估计烧不出来。再说了实地不准烧鸡的。不烧鸡也能修才行,

网友:
把测试点连在一起哈哈!这个还真测不出来,主要是细心!

网友:
所有的维修前提就是焊工要好,不然再强大的理论都是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