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实践班维修作业LA2881P 3v5vPWM供电维修

楼主(2014-10-15):
维修学员:阿朝
维修时间:2014年10月15日
维修地点:黄帅哥面前的座位(在这个位置非常凶险,已经练习了一身离开座位必须关烙铁,风枪用完马上关掉,烙铁用完要保养的硬功夫,呵呵。)
维修对象:LA2881P
维修故障:未知

主板拿到手上首先目测
1.没有充电芯片PU11  PU11周边电容电阻给同学们练QFN焊接练走了。

2.没有EC

3.某些电容被同学练焊接的时候练成了电感了。

这样当然是没有公共点了啦。

测试公共点对地值460。

好吧,按如下步骤:
一.先修公共点。
查图适配器过公共点第一个MOS是由AC_OFF控制,EC发出来的高电平,现在EC都没了他就变成了自己分压导通。

第二个MOS是ACAV_IN控制的,按图是由PU11的DCIN得到供电后,且+DC_IN_SS经过R131和R133分压后输出电压高于ACIN
决定的阈值后由ACOK发出并且由MAX8731_LDO上拉的,但现在我们没有充电芯片。回头问黄老师,黄老师说没有芯片的直接干过去吧。

下面是充电芯片部分的

直接干过去,把PR127的2脚位置直接接到地上,模拟ACAV_IN信号的作用吧。

一测,公共点出来了。

好了,然后我们要搞3V  5V PWM了。

看图

这图的开启信号总开启是SHDN连接的ALWON这个也是开启线性供电的信号。3V5VPWM的开启信号是SUS_ON。这两个信号都是EC发出来的。

这样看来这主板EC的供电是由其他地方出来的,而且,ALWON和SUS_ON可能是EC检测到适配器插入信号或者是按开关后再出来用于待机节能。

EC的待机供电是+RTC_CELL

+RTC_CELL的来源是+3.3V_RTC_LDO

+3.3V_RTC_LDO的来源是PU1

PU1是公共点+PWR_SRC直接开启的线性供电

好了,EC是这个PU1供电的,没有复位脚,EC是得到供电后,启动晶振得到始终,然后读取BIOS,然后检测适配器插入信号后开启PU2的LDO和PWM供电的,LDO先开启。目前我们没有EC了,既然已经弄懂了原理,我们就给PU2的两个开启信号做EN出来。于是,呵呵。

好了,测试由于得到了两个开启信号,LDO3V5V PWM3V5V都出来了 。

拿起示波器开心的5V上官和3V上官G极波形发现都不够24V只有19V

直接换掉自举升压电容PC21

再测试5V上官G极波形正常如下:

3V上官G极是正常的如下:

来个3V5V下管G极波形如下:

来个5V电感前端波形

来个5V电感后端波形:

好了 测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掉电了!
PWM3V5V都掉了,线性没掉。

研究了一下,电压都正常,没有过压,也没有过流,掉电的原因有可能是芯片不良,MOS管不良,电感后端电容不良吧。好吧,都换掉再说。

换掉后上电测试下,PWM3V5V正常,这时发现十分口渴,拿杯子去3楼喝水了,和同学在天台聊聊天,(呵呵都懂的)。十分钟后回来发现PWM3V5V还在,OK   找黄老帅 交作业

 会员1504560300鑫豆2023-10-18 14:45

朱。爱新觉罗 + 5 赞一个!

网友:
沙发   大赞欧学长

网友:
一般人修不出来

网友A:
在外面都是不想修的,咱们在这里练习练习还是可以啊

网友B:
黄老师前面是个好位置,一般只有大神才能坐。。

网友C:
实地学东西就是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黄老师前面是个好位置,一般只有大神才能坐。。

我已经捐献的十块钱给同学们买红牛了。记得在十七岁的那天我忘记关烙铁给阿林老师瞄到了。

网友E:
这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呀,没有待机芯片,没有EC都可以干,神级别的大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捐献的十块钱给同学们买红牛了。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水平,不是一般的高呀,没有待机芯片,没有EC都可以干,神级别的大师了

不敢当阿,之前什么都不会的,都是多得三位老师的用心良苦。之前考EC和QFN都是考了一共5次才能过,多得黄鑫船老师每天连厕所也不去的盯着我们练焊接。

网友F:
是不错,比上期的我强多了。 请406的老表联系我。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是不错,比上期的我强多了。 请406的老表联系我。

作为大家的老表,他觉得压力很大

网友G:
不错,大家以后看帖子要仔细了,示波器的使用没那么神秘,多注意帖子里面示波器界面的参数设置,这将是你们以后修板子,示波器要调整的参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作为大家的老表,他觉得压力很大

406的老表学的不错的。他虽然分数不高,但掌握的都在心里,图纸分析能力很强,修台式机主板有独到之处。 就是周日有时打游戏到半夜,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406的老表学的不错的。他虽然分数不高,但掌握的都在心里,图纸分析能力很强,修台式机主板有独到之处。  ...

哎呀,这个我们宿舍都是5黑到天亮的。

网友:
不过铬铁被阿林老师涌过吗

网友:
示波器利害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外面都是不想修的,咱们在这里练习练习还是可以啊

研究技术的就想修,技术越高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捐献的十块钱给同学们买红牛了。记得在十七岁的那天我忘记关烙铁给阿林老师瞄到了。

想起了,是有这个说法,到时大家会谢谢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地学东西就是好啊

要不要打算去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不敢当阿,之前什么都不会的,都是多得三位老师的用心良苦。之前考EC和QFN都是考了一共5次才能过,多得 ...

那时我们如果焊接考不过,都不能修板呢,晚上还要留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但有老师常提醒学的东西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大家以后看帖子要仔细了,示波器的使用没那么神秘,多注意帖子里面示波器界面的参数设置,这将是你们 ...

在外面见过很多人都是AUOT就搞定了,不像实地要手动设置

网友:
机子修得不错,这里给PU2的两个开启信号做EN出来这里是不是 PU1 3脚+3.3V_RTC_LDO输出端测试点飞线进行的呢?

网友:
思路分析的非常清晰

网友:
高手啊,真心去实地学习学习

网友:
最近实地发帖的很激极啊。

网友:
专业班子确实不一样

网友I:
你所坐的雅座,在那没少被阿林爆吧

网友:
分析的透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所坐的雅座,在那没少被阿林爆吧

没被爆过,阿林老师很爱我们的

网友J:
焊接技术够硬,给咱这一期带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焊接技术够硬,给咱这一期带头了

呵呵老兄谢谢加分

网友:
实地这个学习是真给力啊,哥们学的不错

网友:
佩服,很详细,分析这么清楚。

网友:
写的很详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你分析的很好  思路很好。问下你这个EC 自己本身没有那个复位脚吗 ECRST# 我看了所有的pin 好像是没有的,有一个RST_OUT#,还有你飞到那个8734 0n3 0n5 EN线 ,另外一头是PU1 ouT脚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F:
406的老表学的不错的。他虽然分数不高,但掌握的都在心里,图纸分析能力很强,修台式机主板有独到之处。  ...

老曹在哪里了发达去了,15914444918.有事打这个电话。

网友:
这样也行吗,头一次听说哦,真是吓到我了,这怎么可能啊,想不明白

网友:
不错,以后又是维修界的栋梁了

网友:
好像现在的学员都会弄点示波器啵。

网友E:
引用 网友H:
那时我们如果焊接考不过,都不能修板呢,晚上还要留下来

我以前练焊接都练了一个月,呵呵,不过那个时候在工厂!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练焊接都练了一个月,呵呵,不过那个时候在工厂!

我那时下班自己练的,基本练了半年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那时下班自己练的,基本练了半年

学习知识,唉,都来之不易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学习知识,唉,都来之不易呀!

现在看到一些学徒连铬铁都不会用就说要给他修板,哎,进步太快了

网友:
严师出高徒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老曹在哪里了发达去了,15914444918.有事打这个电话。

收到了。 常联系。

网友:
好厉害啊!实地学习就是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H:
现在看到一些学徒连铬铁都不会用就说要给他修板,哎,进步太快了

一切东西,都不可以急于求成,不然只能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网友:
学的不错啊  又一个高手

网友L:
基本工扎实才能保证不扩大故障

网友:
把握机会好好学习

网友M:
来回开关烙铁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切东西,都不可以急于求成,不然只能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

是啊,要是他问到你,你不说,人家还说你不肯教什么什么的,可他连铬铁都不会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基本工扎实才能保证不扩大故障

是啊,焊功扎实了,就不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来回开关烙铁不好吧

烙铁很危险的,总之小心为秒

网友:
这个技术太牛逼了

网友:
不错么 呵呵 修的厉害 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敢当阿,之前什么都不会的,都是多得三位老师的用心良苦。之前考EC和QFN都是考了一共5次才能过,多得 ...

区长,考5次?你没开玩笑吧!

网友:
思路不错很清晰

网友N:
我要是去了基地 我肯定也要做前面了  学习进步快  要是我做后面进经常不管老铁疯抢   做不好最好我就做坏 让老师永远记得我 来过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要是去了基地 我肯定也要做前面了  学习进步快  要是我做后面进经常不管老铁疯抢   做不好最好我就做坏  ...

你的想法有道理

网友:
太长了  看度看不下去了

网友:
这种板子给我早就不修了

网友:
楼主厉害,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