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420的问题

楼主(2014-10-15):
一个联想E420的笔记本来的时候没有待机3V,5V,换待机芯片D95280后问题解决,但是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电流0.6A,待机电流太大了,经过检查后发现网卡芯片RTL8111E下正常,摘下网卡后待机电流001正常了,触发能进到系统,等网卡芯片到货后安上了之后,进BIOS发现UUID为FFFFFFFFFFFFFF很长的F,进到系统后不识别网卡,以前没有换过网卡,请问是不是须要刷MAC地址啊,还是哪里出错了,请各位师傅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对的 需要刷下MAC

网友A:
以前遇到这个板子 网卡烧胡了,后来直接换的小板  不贵

网友B:
版主共享一下刷MAC的软件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这个板子 网卡烧胡了,后来直接换的小板  不贵

多少钱啊,上次我遇到一个,补线补到头大,

网友B:
同学刷好了吗,为什么从淘宝买的那些装上面就有MAC地址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共享一下刷MAC的软件出来

在迅维网上能搜索到的,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学刷好了吗,为什么从淘宝买的那些装上面就有MAC地址了啊

我不知道我的那个是不是刷了MAC地址就会好。因为在BIOS和系统中根本不识别,在淘宝买的是小板还是网卡芯片有MAC地址

网友:
这种还没有搞过,编程器可以刷吗?

网友C:
这个在BIOS中也不识别,需要怎么刷才能行(这个芯片的周围我只量到了几个电容为3.3V,请指导一下多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在BIOS中也不识别,需要怎么刷才能行(这个芯片的周围我只量到了几个电容为3.3V,请指导一下多谢 ...

网上有好多刷MAC的工具啊 比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有好多刷MAC的工具啊 比如这个

嗯  多谢多谢

网友(2014-11-20):
这个问题之前研究过了    联想官方就有教程和工具的  准备一个U盘去弄吧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