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440P 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4-10-15):
刚拿到手插电源测量没有3V5V,线性3V 5V都有,接着查没有开启  开启是EC发出的,EC BIOS资料刷过  还是无果,EC芯片换过还是不行 后继没有短路  求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很急  谢谢了

网友:
有些待机电压是按开关才发现的,换个EC看看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电源适配器检测信号  ,ACIN  ,

网友:
一样都没查就不知如何下手???ec条件呢,,待机芯片其他条件都满足?

网友:
南桥换过没

网友:
修好了吗,大个??
这板子有图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