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20用的时候总是不停的待机(DOS下都会待)!

楼主(2014-10-15):
一台X220,开机后在用的时候就会自动待机(鼠标在动的情况),就跟正常待机一样,屏一下暗掉,然后那个电源开关在那里一闪一闪,然后按一下电源开关又能回到桌面上。电源管理里都已设成了 从不。CPU温度就40多度50多,不热。本以为是BIOS版 本太老,升了最新的BIOS,还是一样。现在用一下就待机,用一下就待机,真是要人命了。系统也重新装过,可笑的是,它竟然在装系统的时候也会自动待机,就是在DOS下装系统的时候,都会自动待掉,还搞的跟WIN7里一样,电源灯一闪一闪的,按它一下,又能正常恢复,然后继续把系统装下去。奶奶的,真是头次碰到这么怪的事。各位大侠能否支一下招啊,拿到维修的地方,都搞不清是什么状况。

补充内容 (2014-10-16 14:57):
另外忘了说,如果一直开着,不去动它,开了一下午都不会待机.但只要一用它,打开网页或是放在线电影,就没多长时间就待机休眠!看在线电影待机最快,昨天一打开搜狐1080P,2分钟就待机了!

补充内容 (2014-10-16 14:59):
所以一开始以为是温度高,我自己也拆开风扇加了硅指之类,现在看电影也就50多度,但看电影就40 50多的温度,它照样待

网友A:
还是送专业修电脑的地方吧,别自己乱搞,结果问题更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送专业修电脑的地方吧,别自己乱搞,结果问题更严重了

拿了人家也搞不清楚才来提问吧

网友:
这种现象很象是LID休眠信号出的问题

网友B:
可以查一下LID开关,也就是合盖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一下LID开关,也就是合盖开关

多谢各位兄弟支招,我拿到维修的地方让人看一下是不是你们说的LID开关有问题!

网友C:
你是那个地方的?

网友D:
找找休眠开关是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那个地方的?

在浙江宁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找休眠开关是不是他的问题

这个机器休眠开关在哪里?是在上半身,还是下半身?话说我们这边的维修不是一般的差,只能搞些显卡BGA,做个桥,碰到点疑难杂症,基本都解决不了

网友:
应该是LID出问题了

网友:
BIOS那边有没有问题哦,先排除一下BIOS吧

网友:
昨天去修的那家,一开始叫我换个键盘,估计是以为键盘上的休眠键有问题,换了键盘还是一样,直接叫我换块主板,汗,估计叫上他找休眠开关,他也找不到

网友:
LID信号和温控电路都有可能

网友E:
右边那根屏线取了试一下 应该是屏保开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右边那根屏线取了试一下 应该是屏保开关问题

X220屏里面跟T410S一样有两根线(T410S是一根摄像头供电 一根屏供电两根)吗,这个机器没拆过屏,不知道里面怎么个情况

网友(2015-08-08):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呢?现在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
盒盖开关还是很好找的,不行对照图纸点位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