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4-10-15):
待机芯片供电正常,线性5V有  3V有点偏低  没有短路   芯片换了还是3V偏低  这是怎么回事???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 求大神指点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我记得好像HP G4的笔记本,待机3V 5V是开机后才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HP G4的笔记本,待机3V 5V是开机后才出来的

建议区分一下线性电压和待机电压

网友:
把线性相连的电容换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建议区分一下线性电压和待机电压

楼主说没有待机电压,我修过的HP G4电感上的3V 5V就是触发后产生的,触发前是没有3V 5V的,可能我们之间解释的问题不一样,楼主标题是G4没有待机电压,可是内容又是说线性3V偏低,可能楼主以为就是这个线性3V偏低导致没有出3V 5V待机电压,我只是点出楼主的标题上说的没有待机3 5V,就怕楼主修好了线性3V电压后测电感上还是没有3 5V,走入误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没有待机电压,我修过的HP G4电感上的3V 5V就是触发后产生的,触发前是没有3V 5V的,可能我们之间 ...

线性5V有  3V有点偏低  没有短路   芯片换了还是3V偏低  这是怎么回事,这话我理解是换了芯片线性5V正常了,3V还没有正常,不过你这个建议很好,有共享精神,支持发点贴

网友:
楼主可以把线性3V割线试下,看是哪条线路拉低了3V线性

网友:
查线性3V到哪里不就行了?线性3V跑不了多远,就那么几个东西

网友(2014-11-14):
烧下试试啊

网友:
待机3V 5V是开机后才出来的

网友:
有沒有試過先刷BIOS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