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G900偏光膜请教

楼主(2014-10-15):
型號

正面

侧面1

侧面2

请问此台显示器是内偏光膜还是外偏光膜有问题呢?请教如何分辨呢?

网友:
拆开来看一下

网友A:
怎么开起来泡水了是的,没进水把

网友B:
要么受潮, 要么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开起来泡水了是的,没进水把

没进水,应该是偏光膜变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受潮, 要么进水

应该是偏光膜变质了,受潮机会比较大

网友:
咋整的啊,换吧

网友:
换新的吧,这个没法用啦

网友:
感觉有水一样,拆了把里面的膜换了看能不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