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750G插电源开机黑屏

楼主(2014-10-15):
宏碁5750G插电源开机黑屏 拿电池开就不会  但是 我开好机了  拿电源充电 什么的又可以正常使用

还有睡眠模式 插着电源 按FN 也点不亮屏幕 得不插电源才可以    开好机了  再使用电源 全部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来个大神 解释一下???  是不是  适配器的问题啊?

网友:
用可调电源看一下,单用板的时候测一下公共点电压多少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个大神 解释一下???  是不是  适配器的问题啊?

这种问题当面修的好修,但说的也要楼主提供多点信息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当面修的好修,但说的也要楼主提供多点信息才行

主要 我在维修 方面就是个小白  怕拿去给别人修  说要几天的  乱喊价

  现在 最主要的就是 插着 这个适配器 开机就会黑屏幕  适配器 和 那个可以换的电源线好像都不是原装了  上面的两个的输出 输入 功率都不一样的    用电池 就 随便开机

用电源适配器 开机 就黑屏  那个 硬盘灯 就只会亮一下 就 不再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要 我在维修 方面就是个小白  怕拿去给别人修  说要几天的  乱喊价

  现在 最主要的就是 插着 这个 ...

总感觉是功率不够,不保护隔离出了问题,这个是实测还好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感觉是功率不够,不保护隔离出了问题,这个是实测还好说

哦 明天拿去 给别人 看看  试试换个适配器能 谢谢了啊

这样用久 机子会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明天拿去 给别人 看看  试试换个适配器能 谢谢了啊

这样用久 机子会坏吗

论理上是会

网友:
让你这么一说,适配器应该是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