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修一体机了,说一个不过内存的

楼主(2014-10-15):
NO.1                                          联想C200一体机 灵动D510+NM10+IT8721F架构 板号:CIPTS REV:1.1

一、故障说明:单板加内存触发以后电流表停在0.38A左右;单板不接内存,电流依旧是停在0.38A左右。集成CPU的主板,测了下内存SMB_DATA波形,该波形如下:

该波形单次一闪而过,结合电流表的结果,判断为不过内存。
二、故障处理:①检测内存工作条件,均满足;②换内存,故障依旧;③断电打内存数据线对地值均未发现明显偏大偏小;④该主板为NM10南桥挂SPI  BIOS架构的机子,检查触发瞬间检查BIOS CS#信号如下:CS#有效,说明BIOS芯片工作正常,SPI总线正常。为完全排除BIOS的问题,特地刷了个BIOS程序上去。故障依旧。

三、内存控制器集成在CPU内部,CPU通过DMI总线连接NM10,NM10通过LPC总线连接IT8721F。集成主板,主要的总线就那么几根,挨个去测:
①断电打DMI总线对地值:DMI四组八根线,很容易找到。对地值未发现明显偏大偏小。

②通电测量LPC_LFRAME#:无波。断电打LPC_DATA对地值,发现I/O LAD1对地阻值明显偏大。拆掉I/O以后,再测测量结果如下图:

这几天比较忙,比较累,接下来的就不说了。

网友A:
桥空焊?掉点???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空焊?掉点???断线?

换个桥就好了,手头有芯片不用直球直接换。

网友B:
这机器修到烂了,问题大多数出在LPC总线上,有些不跑码的问题都在硬盘接口下腐蚀断线,LAD有条线阻值偏大

网友:
不是断线吗,遇到好多台都是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修到烂了,问题大多数出在LPC总线上,有些不跑码的问题都在硬盘接口下腐蚀断线,LAD有条线阻值偏大

都修到这种程度了,简直了你。

网友:
很 好的维修思路,工具也用的好!

网友:
修的让银佩服。。加分。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LPC总线过孔不通,位置还很烂,在SATA接口下面,这个板子的PCB有批量问题

网友:
楼主测量的是LPC总线?DMI总线出问题会导致不过内存麽?楼主能给我讲解一下麽。

网友:
什么情况,南桥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这水平,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样级别哦,

网友:
学习了 这样的技术可以哦

网友:
兄弟一体机修上了给力了啊

网友:
不过内存的都都蛋疼了好几台了,大师很给力啊。

网友:
学习的是思路。赞一下。

网友:
膜拜大神,描述真详细

网友:
能修到这个程度 我也是看醉了.....

网友:
修的有点深啊!

网友:
上次就看你修华硕笔记本就量的lad1值不对,是换的ec好的,这个一体机怎么是换南桥好的,不是拆io了吗?大师什么情况下去量这个lad1啊

网友C:
lad1  lad0 是不是诊断卡卡接线那个,也是一个总线吗?管理什么的,什么情况下去量它

网友:
看你的帖子想不厉害都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d1  lad0 是不是诊断卡卡接线那个,也是一个总线吗?管理什么的,什么情况下去量它

LPC总线。不过内存,不跑马。

网友:
思路清晰。。。。。工具用的好。。

网友:
我看了你好多帖子也收藏了一些,写的很好,不但阐述了故障原因,还加上了一些原理,这样的贴子才是真的精华。不像有的精华就是讲自己是如何如何修的(给人有点老王卖瓜的感觉),最后还来个你懂的悬念让你去看天书。像土豆老师的帖子,建议多发、让更多人受益。繄修支持您。

网友:
IO引起的吗

网友D:
我有个疑点SMB_DATA 都有波形了   lpc_LFRAME# 为啥还没有波啊

网友:
楼主在讲解个详细点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下面评论的技术也是牛逼,真羡慕你们啊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一台C200的机器,S4#短路也是桥坏了。

网友:
LPC_LFRAME#:无波  的话 内存会出波形吗?请指教

网友:
技术不错   我一般都是修修供电 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疑点SMB_DATA 都有波形了   lpc_LFRAME# 为啥还没有波啊

软启动时序,会先检测pcie和内存,他说的有波应该是第一次检测内存的波,瞬间的,不是持续的,还没到lpc总线,不知对否?

网友:
我修过的都是桥虚汗导致。。

网友:
软启动时序,会先检测pcie和内存,他说的有波应该是第一次检测内存的波,瞬间的,不是持续的,还没到lpc总线,第二次检测内存才是持续的。不知对否?

网友:
不错 这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看都看不动懂了  人才呀了

网友:
实地学习确实厉害,谢谢分享

网友:
修的真好啊,估计除了几个版主你现在是第一人了

网友:
经典!楼主不但技术好,写得也很有条理.

网友:
为什么不测是不是断线,而贸然拆掉了IO

网友:
一体机换南桥还没遇见过

网友:
C305,前年经常修的机器

网友:
一体机机器 桥坏的的 多多

网友:
这技术佩服了,总线怎么找的那么准呢??

网友:
兄弟的帖子分析的步步到位 加上图文并茂 值得学习 加分感谢提供

网友:
前不久修到个就是sata借口下腐蚀了,

网友:
最好怎么修好的啊 大师

网友:
发现不过内存常问题出在LPC的数据线上

网友:
是设计有问题还是通病

网友:
问下楼主桥内部的DMI接收数据线是与CPU相连吗

网友:
加焊桥应该就会好

网友:
看的那么透彻

网友:
这个联想机器我刚修一个,5V短路,排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
佩服。。加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电路图我都没看懂,修机难呀

网友:
很给力,有好的经验请分享给大家

网友:
看看楼主都忙,技术也不错

网友:
来自: 云南德宏州
怎么没有看到内容?

网友:
以前这一体机多,我们都备了两块板,来一台换,换下来又修。。哈哈,价格收的高。效率也快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i 不看贴觉得很难一看贴发现修机很简单

网友:
有时候lpc总线正常,pci有无测试点就不好搞了

网友:
找点时间还得进步呀

网友:
手上有一台,死活,搞不定。技术??唉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大神求学习一体机我不会啊

网友:
是联想一体机吗,我都换了3个了都是一样的板

网友:
看来是大神级,佩服

网友:
上网本的小黑桥,坏的几率比较大。。。。几乎和amd北桥有得一拼!

网友:
图让人看不明白

网友:
LPC有时候会出现不跑马,电流像不过内存,电流就是上不去那种。如果所有供电都全,测测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断线都能找到这真的很难 搞

网友:
LPC总线对地300左右不是正常的阻值么,求解释

网友:
我们修过十几片 都是断线的多

网友:
不错啊~~测得很仔细啊~~要是我,估计没那个耐心啊~~直接换桥了~~呵呵~~这个机子有通病吗~怎么好多人说ATA口下面断线呢~~没修道过呢~等下次遇到看看

网友:
遇到一台 电流到0.7 测试中

网友:
理论真好 我基地学的 忘了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和万用表和我的一样一样的呵呵,但我不会修主板,学习了

网友:
有理论有经验就是秒杀了啊,学习了

网友(2014-11-14):
联想一体机,这机器真是坑神

网友:
班长的技术肯定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