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平板电脑 花屏

楼主(2014-10-15):
              显示花屏
    之前几张没有写清楚,维修过程的一些细节,没有办法,我没有电路图上传,也是初稿,所以大家就....

    从用户处返回维修资料中得知,该机是在正常使用中出现的故障。根据故障现象,结合用户反映,故障由硬件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

     应该重点检查与花屏有关的显示接口,显示驱动电路,主控芯片电路 ,闪存电路,内存电路。

   直接观检查显示组件,显示接口连接器等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测量电源芯片各路电压正常,闪存电路的1.8V电压正常,可以排除闪存虚焊或者不良引起的花屏。接着测量显示组件的背光供电9V 正常,显示电压5V供电也正常,也就是说这里都没有问题,那就剩下主控电路了。测量主控芯片有供电电压输入3.3V正常,为了确定是不是它虚焊了,就用手按住一会,结果发现屏有变化,就决定换主控芯片。换好了之后,等20分钟开机检查。
   开机没有异常,就看一会电影,听听音乐,给同事玩一下游戏都没有问题,所以确定是主控虚焊引起的花屏......
     没有什么图片供大家看,也不敢随便拍  见谅!

网友:
你这个到底是主控虚焊还是主控损坏哦,一下换主控一下是虚焊。

网友:
用换主控芯片吗?加焊一下不行吗?

网友:
??说呢的吗

网友:
没听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
要是能有具体操作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BGA的主控,里面的虚焊眼睛看不到,请看图,那个正方形的就是主控,这是植珠的,焊点没有锡,只有用热风枪吹下来才知道...
  这BGA虚焊的,需要重新植株,公司一般都是直接换取同型号的,植株问题,有专门的人员弄,不需要自己植株....所以换就可以了!

网友:
主控虚焊还是主控损坏

网友A:
估计是虚焊,直接换了好的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虚焊,直接换了好的上去了

是的,手按住BGA有变化,说明里面虚焊了...............

网友B:
大家一起,学习,动手才是最好的教练,资料只是提供你一个思维方式...............一切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一起,学习,动手才是最好的教练,资料只是提供你一个思维方式...............一切靠自己!

谢谢

网友C:
修平板没原件怎么修啊,要是知道坏了也没东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平板没原件怎么修啊,要是知道坏了也没东西换

可以根据坏掉的一下元器件,拿一些大概一样的代替除了主控和内存,其他的非常好解决........

网友:
万一换了还不好,那不是赔钱了

网友:
搞成这样啊,不好修吧~!

网友D:
大师想学习。麻烦说下QQ号。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师想学习。麻烦说下QQ号。谢谢。

我只有星期天才上网玩一下,平时要上班,几乎不玩网络聊天....有什么不懂的在讯维查看一下,大家都乐意去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星期天才上网玩一下,平时要上班,几乎不玩网络聊天....有什么不懂的在讯维查看一下,大家都乐意去 ...

好的。但是上次我的帖子很少有人回。

网友:
虚焊的话 加焊一下就有可能好的 可惜还没接触过平板的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