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来帮帮我吧,修B460头都大了,0.6掉电

楼主(2014-10-15):
型号:联想B460
板号:LA46 DIS MB 09911-1M
故障现像:来时是3V  5V待机正常不上电,刷EC  BIOS后能正常上电  ,但到跳0.7几再跳0.6左右掉电,掉电很快,万用表都没办法测量,反复重启
(补充一下:6个月前修过CPU供电,5A大短路,原因是铁壳管子短路,前段时间客户使用电脑过程中发现偶尔蓝屏死机,于是就自己拔插内存,但是电池没取出,也就是带电拔插的,之后就开不了机)
维修过程:前面的目测,公共点测量就不说了,都正常,也没明显短路和烧坏的元件,于是就对着时序一个一个测量,下面是完整的时序图

虽然掉电很快,时序上的电压和信号用万用表和示波器都能测到有跳变,怕测量不准确就断开了R103(断开后不掉电,电流0.63,这是学迅维网上一位大神的修法),R103是用在CORE_PWRGD电源好信号上的,

于是在不掉电的情况下测了时序上CORE_PWRGD以前的电压和信号都正常,由PM_SLP_S3#和PM_SLP_S4#开启的电压单独仔细测量了,都正常但只有1D5V_S3,在断开R15后依然有1.47V,好像不受PM_SLP_S4#,这个应该是1.5V的开启信号吧,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误,

但是断开CORE_PWRGD上的R103后,PM_DRAM_PWRGD ,  H_PWRGD  和PLT_RST#  这三个信号就无电压了,但是在掉电的时候测量PM_DRAM_PWRGD ,  H_PWRGD  和PLT_RST#三个信号有瞬间电压,但是不是很只有0.7几,可能太快测量不到,
在此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能让他不掉电又能不影响测量板子上所有电压的方法,也帮我整理一下思路,先谢谢各位大神了,图纸点位图在论坛都有,如果需要的找不到我再上传好了

补充内容 (2014-10-22 08:29):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CPU供电不正常,下管G极虚焊,两级铁壳管和芯片一起换了就好,断开L24就不掉电了,

网友A:
打下平台复位的对地

网友:
这个太复杂了 围观

网友B:
如果电压正常了,查查时钟和复位吧,跑到0。6应该电压OK了

网友C:
好像饼哥说过可以断开一些信号来修掉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饼哥说过可以断开一些信号来修掉电的,

断开检测信号,人为拉高

网友D:
感觉还是CPU这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压正常了,查查时钟和复位吧,跑到0。6应该电压OK了

好像看到说有一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啊   需要信号级的大神啊

网友:
目测  楼主修的挺乱的  思路也挺乱的

网友:
CPU供电的乌龟壳的问题吧。。

网友:
乱七八糟的  搞不懂说的什么!

网友:
不好修呀!!!!!!!!

网友:
测测是不是有二级电压未出来

网友:
断开H_PWRGD,并用电阻上拉试试

网友:
或者也可以这样,断开H_PWRGD,如果还掉,可下拉CPU那端,不掉电说明桥的条件基本正常问题出在后面

网友:
还有看断开之后时钟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掉电最好用示波器抓出是哪路供电先掉,再有针对性的维修。

网友:
南桥收到PM DRAM PWRGD和CORE PWRGD还有时钟后会发出H PWRGD信号一般是到CPU 同时发出PLT和PCL  这些貌似都测了有 前段电压你也都测了 感觉可以试试用示波器打所有电感后端的电容掉电瞬间的波形 是缓慢下降还是直线下降的 偶也是小小白 不知道我的思路对不对  呵呵

网友:
断开R15 后L20有1.47的电压肯定不正常,是不是有后级反串电压了,量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开检测信号,人为拉高

兄弟,断开什么信号又不影响主板所有工作电压和信号的产生呢,断开保护隔离电路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平台复位的对地

好的,我测量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还是CPU这板的问题

断开R103后CPU 供电0.86V  集显供电1.04V, 应该正常了吧

网友:
围观,看看后续如何

网友:
感觉是CPU供电的问题!